MWC问题

楼主(2013-02-15):
刷 R1342,用的是CRIUS SE 飞控,要改的注释都弄了。
注释了MPU6050后总是有 redefinition void gyro 显示 ,刷不进去 。
  什么原因?    求助

网友A:
dev版本的貌似都没办法刷到328P上面...必须是2560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v版本的貌似都没办法刷到328P上面...必须是2560才可以

如果要求2560才行的话,报错应该报空间不够才对

看样子是代码哪里动过了导致错误,重新下 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2560才行的话,报错应该报空间不够才对

看样子是代码哪里动过了导致错误,重新下 载吧

我之前的都会报控件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都会报控件不足

我的没报过,328p的

网友:
WMC的帖子一定要关注

网友C:
我的328很正常啊。。

网友D:
下了固件后先备份一个,然后再编译,如果参数改错了编译后一定会报错,编译之前要先在菜单里确认端口和芯片型号,然后才能成功。楼主仔细看一遍代码可能那里改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了固件后先备份一个,然后再编译,如果参数改错了编译后一定会报错,编译之前要先在菜单里确认端口和芯片 ...

我不注释MPU6050 的时候点 Verify 核实都不报错,可以刷进去
注释MPU6050 就报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ev版本的貌似都没办法刷到328P上面...必须是2560才可以

可以刷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刷的,没问题

现在刷了遍2.1    结果GUI显示I2C ERROR  。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刷了遍2.1    结果GUI显示I2C ERROR  。怎么办?

硬件故障,重点检查各个接头,尤其是传感器的接头等等~~

网友:
LZ是不是开了两个传感器造成冲突啊

网友:
可能是传感器选错了,在传感器的选项里有crius se的选项另外在烧写程序时要选对ftdi的对应串口和相应的328p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