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钢机雕刻机,40光轴,1.8kw直流电机,简装无动力主轴,57步进(图来了)

楼主(2013-02-15):
呵呵,标题很乱吧。
之前D了台角钢做的雕刻机,20光轴,效果很不理想,于是准备升升级。
Y轴丝杆行程有550左右,为了尽量利用丝杆行程,尽量提高刚性,所以Y轴选用40光轴,750长。光轴座同丝杆座一起,用30厚的铝排做成一体式。X轴就用Y轴淘汰下来的光轴,再加上本来的两根,共四根光轴。不过据说调整相比二根光轴,工作量多了不是一点的问题。X轴座也用30铝排做成一体式,方便最后的调试。机架用槽钢做,加工方便嘛。Z轴基本不变,行程130,通过高度也是130。
不知道这样的配置能干铁么?
春 节的时间都用来画图了,画到快要吐了,反反复复好几次,快要画好了,回头将图补上。
——————————————————————————————————————————————————————————————————————————
图来了,不过还有几处十再是不想画了,头疼得厉害。快吐了!
整体外观

侧面

底部XX

试试Y行程!

特写

干涉检查是个好东西啊!

这两个地方会不会成为木桶短板啊?

网友:
晕啊。我坐沙发上都晕。

网友:
很多关键词

楼主:
图中蓝色部分就是厚度为30高75的铝排。强度如何?

网友A:
个人感觉,整体没什么刚性:
立柱、x轴与底下的槽钢形成平行四边形状,容易左右摇摆。建议立柱之间加横板紧固加强。
Y轴移到两头,平台像个跳水的跳板,铣刀压在“跳板”上,肯定弹性十足。Y轴与滑块反装可能好点,参见我的头像。

网友B:
要强度好,还是改上线轨好了,这个搞出来估计很丑啊。

网友C:
看着挺牢固的样子啊。估计啃铁没问题。

网友D:
立柱床身 连接 单薄,

床身还是做个框架比较好,立柱连接框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强度好,还是改上线轨好了,这个搞出来估计很丑啊。

线轨的话,就不能用槽钢了,要么铸铁,要么厚钢板整体线切割。不过预算起码要翻几翻,违背本人槽钢机的初衷了。槽钢机,就是因为加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整体没什么刚性:
立柱、x轴与底下的槽钢形成平行四边形状,容易左右摇摆。建议立柱之间加横板紧 ...

x轴还没有画完,休息几天再画。鼠标滚轮拉过去拉过来,头晕得厉害。y轴面板那里,用16的铝板,实在不行的话,就用16的钢板。不过钢板加工又麻烦了些,还的上磨床,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挺牢固的样子啊。估计啃铁没问题。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柱床身 连接 单薄,

床身还是做个框架比较好,立柱连接框架上。

做成框架结构,主要是考虑横竖方向之间的转角处不知道这么连接才能保证垂直度。

网友E:
首先肯定一下楼主的思路是对的。
光轴机的确就是方便制作的王道!

设计上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

槽钢是片状C型结构,不能承受扭力。尽量不要采用,如果要用,可以用两块槽钢对焊,型成封闭的“口”型结构。
滑块要用开口滑块,可调予紧量。
另外,这台机造好以后,啃铁是没问题的。

予祝楼主造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肯定一下楼主的思路是对的。
光轴机的确就是方便制作的王道!

谢谢鼓励。焊接后,我怕会变形啊。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方管做立柱,还能灌水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焊接后,我怕会变形啊。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方管做立柱,还能灌水泥呢:-)

学折腾7做水泥机,比搞这个槽钢机厉害啊~

网友F:
昨天在淘宝查了下直线轴承加长联座,35的好像是70多元一个。这样算下来光州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在淘宝查了下直线轴承加长联座,35的好像是70多元一个。这样算下来光州也不便宜。

40光轴,选线轨的话,如果用20线轨,国产的价格要贵一半。而且加工也麻烦。选光轴,那是在加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不得已的事。

网友:
结构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上边很多朋友已经指出了

其实你Y轴这样,用带托的光轴更好;

还有你这个整体加工难度也是不小,而且立柱哪里的强度更是个致命点;

建议参考一下我一前做的槽钢机,自己到论坛搜一下吧,当然我现在从目前眼光看哦一年前的作品,还是有许多地方要改进的。但是对于你目前的设计还是有很多参考意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成框架结构,主要是考虑横竖方向之间的转角处不知道这么连接才能保证垂直度。

这个 你安装时 一定要有一块平板.不然没法保证。

网友:
横梁的光轴用的多了会适得其反.两根足矣.

网友:
横梁最好是带座光轴,用过不带做的才知道害处,后面加钢板加强,要热处理,这机架干刚是不可能的,滑块可以用线切割割然后贴塑或者装含有自润滑滑块,否则又是一台失望机子

网友:
16光轴是8光轴刚度5倍,25是16的2.8倍,30是25的1.5倍,40是30的3倍,推算得来,自己算算用啥的,4跟20不如两根40

网友:
立柱一定要用方管,壁厚起码5mm,立柱要承担多向用力

网友:
槽钢或方管不焊接使用,很垃圾的,喜欢纯螺丝连接的,还是钢板合适。另槽钢焊接后确实很强大,抗震很好

网友:
不错的结构呀

网友:
这里绝对是比较蛋痛的设计。。。呵呵。实际就是一块几mm厚的薄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40光轴,选线轨的话,如果用20线轨,国产的价格要贵一半。而且加工也麻烦。选光轴,那是在加工条件有限的 ...

光轴用直线滚珠轴承,加工时会有尺寸偏差的,我现在X30y40z20,刚性还可以,但加工时尺寸就会有点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