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元钱秒杀百多元--先看效果,再看结构

楼主(2013-02-15):
研究了几天,用两个舵机连接,做了个云台,包含两个舵机,成本不过100元,这个效果好象还有提升的空间。
一、拍摄效果篇
天气:睛
风力:微风
拍摄时有意测试了较快前进、后退、左右移动和急上急下,无后期增稳。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E0NDU1Nzk2==.html

二、云台功能测试篇
看看机机在动时,云台怎么不动的。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E0NDY0MTU2==.html

三、云台结构篇
用两个3003组成的云台,视频就是用它拍的。

用一个3003和一个恒力922组成的云台,前置安装,发现有较大的果冻,但原理与上面相同。

网友A:
单凭水波纹,你就被百元云台秒杀

网友B:
两个舵机怎么控制的?求教。

网友C:
不错啊  减震处理好就更好了

网友D:
感觉这个狗3的画面模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舵机怎么控制的?求教。

兔子飞控自带的云台控制,接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狗3的画面模糊呢?

被优酷转模糊了。原画面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凭水波纹,你就被百元云台秒杀

请教一下,如何消水波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  减震处理好就更好了

谢谢鼓励,我又有信心了。。。。。

网友E:
这个小相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小相机是什么型号?

狗3啊。。。。gopro

网友:
感觉很棒了,再把共振消一消更靓!!!

网友:
太危险了.....你飞远了我有股想跟随的冲动..

网友F:
果冻的有点厉害,不加云台秒杀你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2009

网友G:
请楼主 报下配置谢谢  机架 电调 电机 什么的  谢谢

网友:
舵机固定太软,直接海绵双面胶粘上看看

网友H:
百元云台是用3003做偏转9G做俯仰,楼主的是反的,回去都换成9G试试,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果冻的有点厉害,不加云台秒杀你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2009

你这个我也看过,也按这个办法试过,的确很棒。
但有个问题:没云台时,机体一偏,镜头就跟着偏,因此就用了两个舵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一来,偏的问题解决了,果冻就出来了。
看来还得努力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楼主 报下配置谢谢  机架 电调 电机 什么的  谢谢

飞越650全碳四轴,30A好人电调,2216V电机,玉兔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百元云台是用3003做偏转9G做俯仰,楼主的是反的,回去都换成9G试试,谢谢楼主

两个9g,一个9g+一个标准舵机都试过了。
由于相机的重量都集中在舵机上,舵机小了,抖动就更大。
经过实验,还是两个标准舵机效果好些。

楼主:
看了楼上各位的减震建议,又去加了一块减震泡沫试了一下,果冻明显减小,明天再去试试。
看来这个办法还是有前途的。。。。。。。。

网友I:
狗3终于不是大广角了?一直没用狗就是不喜欢广角畸变,看来我要去了解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狗3终于不是大广角了?一直没用狗就是不喜欢广角畸变,看来我要去了解一下了

狗3在1080P之下,有三个视角可以选择。
我这个视频是用的中等视角,还有更小视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如何消水波纹呢?

在做好桨平衡的前提下,云台和机体之间需要衔接减震材料,或者相机和云台之间垫上减震材料,什么海绵啊珍珠棉啊硅胶垫啊,很多的

网友J:
方法虽好,但是支撑点单薄,飞行中容易抖动。舵机齿轮是有间隙的,放射到狗的镜头位置间隙就被放大了,也会造成抖动。在狗的镜头上斜拉几条橡皮筋固定在两边的杆上,这样狗就有两个支撑点,而且橡皮筋有弹性不会影响到自稳。

网友:
还不如我自制的kt板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方法虽好,但是支撑点单薄,飞行中容易抖动。舵机齿轮是有间隙的,放射到狗的镜头位置间隙就被放大了,也会 ...

这个有理,谢谢指点!
我试试。

网友:
云台简单给力,减震可以考虑下这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784

网友:
买个便宜云台也就100来块,效果绝对比这个纯舵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