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500MX电机如何更换马达心轴和轴承

楼主(2013-02-15):
昨天天气尚好,500两块电后,听声音电机运行不畅检查是电机故障,折下电机,从电机底部看,是轴承损坏.但不知ALIGN 500MX 电机如何把马达心轴折下来.

网友:
1. 先把电机轴底部的锁紧螺丝拧下来。
2。 用一根比电机轴稍细的轴从电机底部把电机轴压出来,最好用小冲床,没有就敲吧。敲时注意力度,避免损伤磁铁。
3。 把新的电机轴底部缺口对好锁紧螺丝口方向,从电机顶部压进去,压的时候注意垂直。
4。 最好把两颗轴承也一起换掉。

网上有个换蝎子电机轴的视频可以参考,方法差不多的。 Good luck.

网友:
敲敲不行,就挤挤。挤挤不行,就再敲敲!

网友:
松顶丝.然后对着屁股敲.注意力度.别太暴力

楼主:
谢谢各位了,已经折下来了,用450的主轴顶住,放在台钳上给敲出来的,只是不小心,好象有点伤到了漆包线了。●500MX馬達軸承695ZZ x 1●軸承MR95ZZ x 1不知有没有单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已经折下来了,用450的主轴顶住,放在台钳上给敲出来的,只是不小心,好象有点伤到了漆包线了。 ...

有单卖的,淘宝上搜500MX 心轴

网友:
大家可以考虑买个手动小冲床,就可以避免敲坏零件。 修理机子不时会要用到的,取轴承,电机轴等的等等。

网友(2013-05-29):
500M的马达可以用500mx的马达心轴套件么?

网友:
用小(大)车床可以把电机轴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