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增强哈博森H107 X4的遥控距离

楼主(2013-02-15):
搞了架哈博森H107 X4,感觉遥控距离太短,很快就飞出遥控范围容易失控掉下来,我拆了控发现天线是假的,请教能否焊出引线来增强哈博森H107 X4的遥控距离?

网友:
我也想知。

网友:
我也想知

网友A:
楼主这款小四轴稳不稳?

网友:
自己接天线啊

网友:
这么可爱啊~

网友B:
很简单的事情,你试试就知道了,都已经拆开遥控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事情,你试试就知道了,都已经拆开遥控器了。

但不知道是哪个焊点啊

网友:
没必要,这么小的机子太远根本看不清前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款小四轴稳不稳?

挺不错的,动起来很线性,快准狠。

网友C:
我觉得增强遥控距离很必要啊,想飞高飞远了一下就失控掉下来了,要不就可以玩高空失速下降,和超高空俯冲了,总之可以增加暴力性了。跪求高人给个图,指点一下天线的引线在哪里焊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增强遥控距离很必要啊,想飞高飞远了一下就失控掉下来了,要不就可以玩高空失速下降,和超高空俯冲了 ...

是啊!求高人指导!

网友:
那现在可以飞多远?

网友D:
我试验过了,建议把假天线拆了,露一个孔,然后遥控里面电路板,在液晶屏幕旁边有个弯弯曲曲的线路,那个应该是天线了,我用根小铜线引到遥控外面,一点就好了,我试过太长了反而不行,立刻就受干扰了,最好自己多试几次距离再飞,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不够,没有专业遥控那样可以随心所欲飞,试过飞太远了照样失控,估计是遥控先天设计不足,还是只用4个电池的原因,之前发现过用人用DEVO7遥控刷固件有可能控制X4这么一说,也不知道行不行,总而言之X4最大弊病就是遥控距离了,玩这么久因为这缺点摔机反而最多,其他都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试验过了,建议把假天线拆了,露一个孔,然后遥控里面电路板,在液晶屏幕旁边有个弯弯曲曲的线路,那个应 ...

有一样可以肯定的是,哈博森FPV一体的遥控可以和X4的遥控通用,因为已经新眼见过视频了,而至于距离增加多少就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一样可以肯定的是,哈博森FPV一体的遥控可以和X4的遥控通用,因为已经新眼见过视频了,而至于距离增加多 ...

知道哈博森FPV一体机什么会有卖吗?大概多少钱?
2.4G天线是不能乱加的会适得其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知道哈博森FPV一体机什么会有卖吗?大概多少钱?
2.4G天线是不能乱加的会适得其反

之前有人飞丢了,在卖遥控,好像才三四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试验过了,建议把假天线拆了,露一个孔,然后遥控里面电路板,在液晶屏幕旁边有个弯弯曲曲的线路,那个应 ...

是d7e吧,要自己焊个高频头(从x4的控上拆个就行)上去才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试验过了,建议把假天线拆了,露一个孔,然后遥控里面电路板,在液晶屏幕旁边有个弯弯曲曲的线路,那个应 ...

那麼機體上能加接收天線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那麼機體上能加接收天線嗎?

能,我看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d7e吧,要自己焊个高频头(从x4的控上拆个就行)上去才行的。

X4控里面集成的吧,,,,一块板子来的,,拆不了,,,不是说D7刷固件就可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X4控里面集成的吧,,,,一块板子来的,,拆不了,,,不是说D7刷固件就可以了么

没玩过x4,所以不清楚。只知道伟力911的高频头可以用,而且d7现在没有无敌固件。论坛里相关贴子挺多的,搜搜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我看过了,

机体如果接天线 应该焊在哪里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体如果接天线 应该焊在哪里哦?

把机身电路板拆出来就看到了,一样弯弯曲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机身电路板拆出来就看到了,一样弯弯曲曲的

下图是H107 X4 正反面的电路板图,还是没有看到弯弯曲曲的东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图是H107 X4 正反面的电路板图,还是没有看到弯弯曲曲的东东。。。。

下图上面那里,,,细心点看看,弯弯曲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图上面那里,,,细心点看看,弯弯曲曲的,

能否帮忙标注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帮忙标注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b汗 没有焊点 怎么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b汗 没有焊点 怎么焊接。。。。。

把图层轻轻刮开,底下是铜来的

网友(2013-12-08):
增加多少距离了?

网友:
别折腾啦,这么关键的性能若能轻易改进厂家早就做啦,决不会听凭山寨货的百米豪言肆意矮化而无动于衷的。楼主竟然想从接收板天线下手可谓第一人也。或许你运气真的不好,通常平地五六十米空中百八十米是可以确保的,该机真放到100米你是看不清的,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
100米 的样子 吧

网友:
通常,约30米外就分不清前后了,尤其白天你从下往上看X4,原有的灯也没用,视角不对,我另外焊了个LED灯在尾端电源线的旁边,这样从下往上看到灯就知道X4的尾巴对着自己,估计约50米时也不易分辨变了,100米...要用头戴式望远镜看吧,累不!等X4 FPV到手,借由荧幕看看超视距能飞多远?

网友:
lz给个链接

网友(2014-02-06):
天线乱接,功率控制不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