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声,XXD2208配XXD10A电调能不能做四轴动力!

楼主(2013-02-15):
弱弱的问声,XXD2208配XXD10A电调能不能做四轴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谢谢啦!!!

网友B:
一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可以

谢谢!

网友C:
呵呵.楼主都没有说清楚具体参数.我看还是备多几个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都没有说清楚具体参数.我看还是备多几个电调吧

XXD2208加XXD10A电调能做330四轴动力莫。

网友C:
引用 楼主:
XXD2208加XXD10A电调能做330四轴动力莫。

那你也要看KV值啊,比如这个
A2208 KV2600
国产6x4折叠桨:8V 14.6A,14800转,7V 12.2A,13430转。(2S 12-15C 1200-1500mAh)
GWS5043HD桨:11V 15.2A,21400转,10.5V 14.2A,20650转,10V 13.3A,19800z转。(300-500克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2C-15C 1200-1600mAh)
EP 5x3桨:11V   14A   23180转,推力538克;10.5V 13.4A 22220转,推力501克;10V   12.4A 21500转,推力466克 ;9.5V  11.6A 20500转,推力423克

那你10A的电调肯定不够用,虽然说四轴的话电调不用比电机的最大电流大也行,不过那是相对于大四轴或者多轴来说的,是因为电池的放电达不到四个电机的同时工作的最大电流,所以可以选用小点的电调。拿个2216kv800来说,官方的测试的最大电流是13.8A那你可以配个20A的电调,20A*4=80A 就是说四个电机同时工作的最大电流是80A,那么80A的电流一般的3S4000mah20c的刚好达到最大放电电流也就是80A,这样的话刚好够用。

同样拿3S4000mah20C的电池来说,对于2814kv900,官方给出的最大工作电流是32.9A,但是电池的最大放电只有80A啊,那么你选40A的电调的话只会增加重量,因为这个电池不能放出160A的电流,所以同样是20A就可以了。要是4000mah30C的最大放电就是120A,那就可以选30A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也要看KV值啊,比如这个
A2208 KV2600
国产6x4折叠桨:8V 14.6A,14800转,7V 12.2 ...

学习了,2208KV1400!谢谢会提而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习了,2208KV1400!谢谢会提而哟!

KV1400的10A不够的.更何况是XXD的电调.玩固定翼的时候40A的都烧过几个...
XXD的电调10A的话玩1504还差不多.建议换好盈的12A或者XXD的2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1400的10A不够的.更何况是XXD的电调.玩固定翼的时候40A的都烧过几个...
XXD的电调10A的话玩1504还差不 ...

估计也只能这样了!关键是XXD不靠谱!谢谢啦

网友(2013-03-27):
学习了又上了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