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身内装螺旋桨做涵道会怎样?

楼主(2013-02-15):
就是像米格15那样机头开口,机尾喷气,不过动力是普通螺旋桨,机身比较粗大,把螺旋桨包在机身内,这样输出的动力相比于普通螺旋桨飞机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就像这样

网友A:
你的JJ有多大?。。。

网友B:
你打算用几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算用几寸桨?

6寸三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JJ有多大?。。。

用六寸三叶桨,机身粗大,但是不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六寸三叶桨,机身粗大,但是不长。。

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C:
涵道不就是机身内的螺旋桨吗,就是小了点,桨叶多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涵道不就是机身内的螺旋桨吗,就是小了点,桨叶多了点

对,但是涵道耗电量大,推力也小,我这种设计会不会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就是机身内部空间要大

网友:
涵道就是为了仿真所以牺牲了效率,你在机内安装螺旋桨,做出来的飞机肯定比例不对也不会仿真,既然不仿真了,不如做个腰推或者尾推

网友:
在有的大学里有人搞过
相当于一个环翼

网友:
看那短小的机身就知道应该效率挺高的,缩小喷口可以提高气流速度,增大推力。

网友:
“老天爷”是最公道的,顾此一定失彼。

网友:
勇于创新。成就未来。精神可嘉

网友(2013-04-11):
这样子很不实用,不如后推

网友:
看起来好Q

网友:
涵道的一大好处他没用到,起码图片上的没用到,就是涵道有个引射作用,产生附加的推力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