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传动改皮带传动

楼主(2013-02-15):
         轴传动比皮带传动好是不容置疑的,只是不太适合现下阶段的自己。技术不好,老是一不小心就扫了尾齿了,不是前传动齿轮就是小齿盘,换起来费时费力费钱。想起用皮带版450练习的时候,基本上不用管尾桨这边,塑料的尾桨在地上磨花了,用锉刀休整一下就行了,皮带松了,把尾波箱往后拉一点点就好了。炸了好多次了,还没怎么在尾桨方面花过钱。因此想把600的也先换成皮带传动,省心的同时,很省钱。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皮带的前传动能直接安装在轴传动的座子上面吗。

                                           这两个可以直接换上,然后装上皮带轮就行了吗?有皮带版改轴传动的前辈请指导一下。

网友:
600改皮传?我还没真没见过人改哦~楼下解答~

网友A:
要皮传的尾管固定座,,和皮传的尾波箱,,

网友:
楼上正解,450的改过。

网友:
600基本上用碳尾桨了.这个也不经扫的.如果用塑料尾桨的可以考虑下改皮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皮传的尾管固定座,,和皮传的尾波箱,,

轴传动的尾管固定座不能通用的吗?现在就是要确定这个,需不需要买个新的尾管固定座。

网友:
600你也经常炸鸡。。。。强

网友:
飞600到现在也就出现过一次设置失误导致尾桨打地。。也就那么一次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