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6充电器充满了会自动断掉么????

楼主(2013-02-15):
请问b6充电器充满了会自动断掉么????不会继续冲了?还是需要自己看显示屏 满了手动拔下来???谢谢

网友A:
会的,充满后屏幕显示full并发出报警声。如果连这点小功能都没有,那就不值200大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的,充满后屏幕显示full并发出报警声。如果连这点小功能都没有,那就不值200大洋了

也有 保存功能吧 就是我3个月不用这个电池 放电什么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 保存功能吧 就是我3个月不用这个电池 放电什么的 谢谢

放电功能有,不过B6叫简易平衡充不是没有道理的,太高级的功能就别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