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通2代遥控器能用在HL坦克上吗?

楼主(2013-02-15):
RT,想入一个好一点的遥控器替换原厂的垃圾遥控器,看了很多帖子,没有找到升级遥控器的,所以开贴问一下,有兄弟知道吗?最好给个详细操作步骤参考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整个内部电路全换掉就行
方法1:淘宝搜坦克电调,找一款坦克电调,然后按照说明连天地飞的接受
方法2:淘宝买两个双向电调用于行走,两个双向电调用于炮塔旋转和俯仰,一个单向电调用于开炮
然后需要音效的话淘宝搜 坦克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内部电路全换掉就行
方法1:淘宝搜坦克电调,找一款坦克电调,然后按照说明连天地飞的接受
方法2:淘 ...

感谢指点,不过没看懂,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不过没看懂,呵呵…………

就是内部除物理传动部分以外,电路要全部换掉,换电路的钱足够你再买一台坦克拉。所以你需要去淘宝买一个集成版坦克电调。
或者自己用普通电调装

原装电路不支持其他控。
还有换了电路之后,就没声音了,你如果需要,还要另外购买坦克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内部除物理传动部分以外,电路要全部换掉,换电路的钱足够你再买一台坦克拉。所以你需要去淘宝买一个 ...

再次感谢兄台,这次有点懂了。听了你的话,我只关心换了电调和遥控后的效果有多少提升这个问题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兄台,这次有点懂了。听了你的话,我只关心换了电调和遥控后的效果有多少提升这个问题了,呵呵… ...

换了内部电路相当于"解禁"了........只要你想多暴力就有多暴力

网友:
换后失去音效了`要单独做声组或买..

楼主:
那无极变速什么的是不是比原厂的效果好啦,现在无极变速效果一般

网友B:
不必这么复杂,上TK20加一个控简单得多,安装和恒龙的一样。

网友C:
可以的,但必须全部换掉电子部分,我的就是恒龙虎1改天地飞6二控,无级变速效果比原装电路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但必须全部换掉电子部分,我的就是恒龙虎1改天地飞6二控,无级变速效果比原装电路好得多

希望加兄弟好友,多多指点,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希望加兄弟好友,多多指点,感谢。

指点不敢,我也是菜鸟一个。我换的是MD35集成电调加声组,接线和遥控设置分别按说明书多摸索几次就行,开始我也遇到了诸如遥控方向相反等问题,也是向坛子里的前辈请教后才解决。
MD电调的不便之处是插头和恒龙的不一样,接线时得琢磨琢磨,另外其声组在加速时模拟发动机轰鸣声音不很好,也没有模拟开灯、摔壳和装弹声效,据说TK20电调功能更丰富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点不敢,我也是菜鸟一个。我换的是MD35集成电调加声组,接线和遥控设置分别按说明书多摸索几次就行,开 ...

TK20的电调,我在X宝上查了,貌似只有一家在卖,而且还没有任何人买过,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指点不敢,我也是菜鸟一个。我换的是MD35集成电调加声组,接线和遥控设置分别按说明书多摸索几次就行,开 ...

呵呵……没错!TK20是集电调和声组一起的电路板,音效比MD35更丰富和真实。
也有摔壳和装弹声效,准备升级M41和虎1的TK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没错!TK20是集电调和声组一起的电路板,音效比MD35更丰富和真实。
也有摔壳和装弹声效,准备升 ...

丁兄,一起吧,我也要升级。

网友:
我也才买的恒隆的99a坦克也准备升级电调声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丁兄,一起吧,我也要升级。

兄弟淡定。我得先搞好M41才升级声组,其实尚有一部分未有时间搞。
例如:车头改双大灯、驱动轴想改滚珠轴承,这个最耗时间,必须锯掉那塑料柱……
因为工作忙,所以进展特别慢,顺便也挣多点钱,准备投入下一台虎1。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淡定。我得先搞好M41才升级声组,其实尚有一部分未有时间搞。
例如:车头改双大灯、驱动轴想 ...

好的,那我过些日子先入TK20和天地飞6II后自己改着,有不懂的再请教你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淡定。我得先搞好M41才升级声组,其实尚有一部分未有时间搞。
例如:车头改双大灯、驱动轴想 ...

还是这个头像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我过些日子先入TK20和天地飞6II后自己改着,有不懂的再请教你哦。

呵呵呵~相互交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是这个头像熟悉

呵呵~~就知道大家喜欢丁姐,所以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就知道大家喜欢丁姐,所以回来了!

晕,原来兄弟是美女,我一直以为是男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原来兄弟是美女,我一直以为是男的,哈哈……

呵呵呵~~男女不重要,重要是大家都喜欢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男女不重要,重要是大家都喜欢坦克。

男的喜欢坦克不稀罕,女的就是宝了,呵呵!

网友E:
学习了

我也问一下,有个飞机的三通控,不知能否改控坦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我也问一下,有个飞机的三通控,不知能否改控坦克

不行,必须四通控。

网友:
没说到点子上

网友:
天地飞6 真不错

楼主:
最后入了华科尔的DEVO7

网友F:
在TB上问TK20目前还没有对应hl99坦克的集成电调,说是要等4月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TB上问TK20目前还没有对应hl99坦克的集成电调,说是要等4月才会有

小弟的华科尔DEVO7已经到了,TK20也在路上了,等到了就开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弟的华科尔DEVO7已经到了,TK20也在路上了,等到了就开工。

你是恒龙的99坦克吗?TK20好像没有针对99坦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恒龙的99坦克吗?TK20好像没有针对99坦克的啊

我的是M41A3华克猛犬……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必这么复杂,上TK20加一个控简单得多,安装和恒龙的一样。

很担心TK20的主驱动电路抗得住1:16的车不

网友:
天6II绝对可以...
偶已换天7....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担心TK20的主驱动电路抗得住1:16的车不

TK20电调原本就是给1:16坦克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担心TK20的主驱动电路抗得住1:16的车不

已经在网上找到很多恒龙1:16的坦克换tk20的升级视频,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在网上找到很多恒龙1:16的坦克换tk20的升级视频,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期待您的TK声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您的TK声组视频!

丁姐,控已经到了,就在等tk20,等到了一定立即开工,有些不懂得还请你多多指点啊……先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丁姐,控已经到了,就在等tk20,等到了一定立即开工,有些不懂得还请你多多指点啊……先谢过

您进的TK20是我给的连接吧?指点不敢当了,设定方面可向那卖家咨询,他能帮到您。
我的坦克未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