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米之人,到底是a还是h啊,哪个好上手,可靠性更高啊~~~~

楼主(2013-02-15):
无米之人,到底是a还是h啊,哪个好上手,可靠性更高啊~~~~

望各方多多指点~~~

网友A:
a是什么?h是什么?望先指点~~~

网友B:
a的吧,功能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a的吧,功能比较多

你行,这样的暗号都能接上,你们是哪个组织的?呵呵

网友:
不谈别的,h群踢出的qq号,连起来可绕地球一周!而a包容。所以选哪个楼主自重!炸鸡了某个鸟人会告诉你舵机失控了啊,遥控失控了啊,丢星了啊(这个真不赖卖家),你怎么不早切手动啊,你怎么不调参数啊,你没录像我怎么分析啊!!!!!!!!!!!!!

网友C:
选A 或是H看你怎么玩了这两个控都行

网友:
H没有方向控制,A有!但H有店面站,A没有!
具体LZ自己选

网友:
买了就行了。不用纠结。

网友:
我都有,都容易上手,优点H店面站,A是免接线,LZ自己权衡吧

网友D:
其实我也想问到底什么是h飞控

网友:
不知道你们用h怎么样,我用反正是老螺

网友:
{:1_73:F的路过

网友:
U2才是好!我还有鸟叔!

网友:
啥是店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是什么?h是什么?望先指点~~~

上将不黑我们这些菜菜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A 或是H看你怎么玩了这两个控都行

这个怎么个说法呢?就是想悠闲的飞飞,然后有飞行的感觉,用哪个?

网友:
A的吧,用的人多。有什么问题也好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