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加高?

楼主(2013-02-15):
编辑了一下,加了照片,把原文编没了...就现在的台钻立柱,加高10CM,法兰直径13.5CM,本来想找一个13.5CM的铁轴,车一下,然后打孔,但就怕上面和下面车出来的平面不一致....

网友A:
重新做立柱,,,,,就是升降的螺纹通道一般车床加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做立柱,,,,,就是升降的螺纹通道一般车床加工不了

我本来是想在立柱下面加圆管或实心铁柱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是想在立柱下面加圆管或实心铁柱的

用粗于立柱的圆钢,,可以车台阶,,吞进立柱里面去,车制延长立柱,,,焊接,或固定好以后打表,,车制直径合适,,达到垂直度要求

网友:
看你是啥钻床了,大床立柱地下都用原来的,刨出个大魔方,钻4个对路的眼,换长4个螺丝就行了,另外那几样尽量买超薄的。玩玩还是进真正的铣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粗于立柱的圆钢,,可以车台阶,,吞进立柱里面去,车制延长立柱,,,焊接,或固定好以后打表,,车制 ...

如你所说的结构式比较合理的,但连接方式用细牙螺纹可能会好一点,立柱一般都是磨过的,动火容易变形。如果是铸铁上动焊就更麻烦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先上图片,
看了图片才能知道你的台钻结构,才能帮你找出最适合的改造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粗于立柱的圆钢,,可以车台阶,,吞进立柱里面去,车制延长立柱,,,焊接,或固定好以后打表,,车制 ...

我的台钻就想这样加高,但是还没开始动工。

网友C:
楼主的台钻好像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你所说的结构式比较合理的,但连接方式用细牙螺纹可能会好一点,立柱一般都是磨过的,动火容易变形。 ...

如果使用螺纹的话,,,就要使用一段定位台阶,间隙要在几丝内,,(或0间隙压入),保证定位准确,,,再自宫式车削

网友:
如果是神机介绍的这种台钻,,,,,可以在立柱法兰下面加10厘米的精磨钢锭,,重新打安装孔

网友:
旁边还有车床呢,把螺纹在挑一段就好了,这个是异型螺旋线,注意螺距和槽型要一致~

网友D:
用一段管子两端各焊一个法兰盘。在法兰盘上钻好合适的孔。找好两个法兰盘的平行度。用螺丝固定。这是我的建议。

网友:
简单啊 我在立住下加了个8厘米高的法兰盘  换4个长螺丝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台钻好像是这个

还真被你说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一段管子两端各焊一个法兰盘。在法兰盘上钻好合适的孔。找好两个法兰盘的平行度。用螺丝固定。这是我的建 ...

我就是这样弄的,焊接好法兰以后上床车两个平面。两个法兰之间加立筋。以保证两个法兰的强度

网友:
焊接法兰是个好办法

网友:
趁早拉到,太单薄了,不值得一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被你说中了

这个图就是你以前帖子里的

网友E(2019-03-11):
钻改铣用,机头低的话,可用厚壁管下焊厚法兰,内孔与立柱配合上胶并用螺丝紧固,让厚壁管套立柱一半高,此法既升高机头,又提高刚性。

网友F:
到钢材市场买根长10厘米直径大于法兰盘的钢棒到有平磨的地方加工一下要求二面平行再配钻螺丝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