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X5和亚拓600E,选择哪个呢?

楼主(2013-02-15):
GAUI X5和亚拓600E,选择哪个呢?我手里有一台500,想入一台大的

网友A:
600E大,和你那个500肯定感觉不一样,但是600E没有X5好飞。X5是550级别的,比500大不了多少,但是绝对好飞。

网友B:
你有500的话就直接600E吧,能用你500的电池,X5的话又要单独买电池哦

网友C:
考虑到电池通用的话还是X5...不过我真心比较建议人家去买新550或者600...X5有点那啥

网友D:
手里有500了为什么还要上飞机 ?想玩大点的吧~~呵呵 直接700吧 免得上了600又还有想头

网友E:
x5或者x7、700e

网友F:
600E首选,电池通用,其次是550E现在好像都送电池的。X5原来一直觉的好,自从活动买了台550E后,X5直接打入冷宫,无论飞行性能还是外观都和550差太多了。

网友G:
X5是一定的

网友H:
各入一台你就有自己的判断了

网友I:
X5窄机身设计绝对让你惊艳。至于电池,如果你用2600的电池一样不能通用,而且一买还要2块。会着火的凤凰电调更会让你郁闷。至于三轴,V8和3GX哪个好不言自明了。

网友J:
500 to 700E

网友K:
直接600级别的 不一定非要600E

网友L:
推荐GAUI,不是亚拓能比的

网友M:
yt现在做的不错

网友N:
没飞过600,我只知道X5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