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助电子高手 有谁回修 进水烧掉的车用无刷电调

楼主(2013-02-15):
现在电调通电风扇还转 指示灯也量 但是一通电 背面

楼主:
而且也没电流输出了  重金求修好

网友:
看样子没指望了!

网友:
有短路 单片机发热

网友:
没指望了

网友:
如果是那个发热估计麻烦了 有需要找我

网友:
其实不是那里发热,是电荷泵损坏导致MOS短路了,MOS发热所致!~

网友:
呃。。我承认,是楼主的头像,让我多留了几秒。

网友:
如果是单片机发热的话先拆掉电机驱动部分的MOS管看看是否发热,如果现象消失说明是MOS管某个坏掉了,用相同型号的替换一下。
一般水侵入了电子系统之后有可能导致的问题就是短路烧毁板上的元件。

网友:
单片机还是很耐用的,那个一般坏不了。感觉楼主的电调很高端哎,降压电路还有屏蔽壳,而且看见了电荷泵,全N管的。。。

网友:
如果真是如图中所示的集成块坏了,就报废啦,那个应该是内部自带程序的CPU吧,你花多少钱买来的都是空白的,需要烧写原厂固件程序才可以用

网友:
看了楼主头像,我对帖子没兴趣了

网友:
不是一点问题,进水首先可能UBEC会出现问题,单片机的稳压块也可能挂掉,后面的MOS也可能不保

楼主:
感谢楼上大神吗 不管能不能修好都感谢你们

网友:
楼主的头像在各大坛子我没见过一千也见过八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