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自己的 X90 无人机,提高可靠性很关键。先看配电图。

楼主(2013-02-15):
打造自己的 X90 无人机,提高可靠性很关键。先看配电图。

无人机不同于‘航模’、它要求有较长的留空自持能力:

经实际测试:双缸汽油机的 CDI 点火电流高达 470mA,
5个舵机加上姿态控制总电流(平均估计)可能有3000mA,
要想实现长时间(3小时或者更长)自持飞行需要安装电机

因担心电池连接片在高震动下焊点断裂失效,舵机分电板:
适宜采用3路电源输入:即2路独立电池加1路DC变换器,
CDI 点火器也采用双输入:即1路电池加1路隔离DC-DC。

电子组件,都要做泡沫包裹隔离震动。陀螺仪、飞控、舵机
等电子组件也得有对应措施。。。到安装之时水到渠成

网友:
什么飞机

网友:
凡是高科技的贴子,老刘我都要顶!尽管老刘看的稀里糊涂,也奋不顾身地顶了上去,这就是老刘,一个高尚的老刘,一个纯洁的老刘,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老刘,一个正直善良的老刘,一个可爱可亲的老刘......(后面省去一万字)

网友:
多大的直升机?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看上去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很复杂的说

网友:
直升机?好厉害!

网友:
多的的机子还是双缸发动机,顶一下。

网友:
回复顶一下啊!厉害

网友:
很强大,那个马达是用来发电的吗?

网友:
高科技的东西。。顶。。。

网友:
那个发电机亮了

网友:
纯技术贴。。。

网友:
这玩意太重了,作为无人机,你能带多大的油箱飞3个小时啊

网友:
续航还是没可靠性重要

网友:
直升机留空3小时??!!??!!

网友:
2个18650是7.4v

网友A:
那个三通很容易被汽油搞都溶掉的!你要小心,我买了一个亚拓的,放了几天,突然断了,搞到到处都是油

网友B:
400CC双缸汽油机一小时也只烧七八百毫升的汽油。

网友:
直机吗,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通很容易被汽油搞都溶掉的!你要小心,我买了一个亚拓的,放了几天,突然断了,搞到到处都是油

解答:——4楼、6楼——
X90 可以使用 700毫米的大桨,旋翼直径1.5米。

解答:——14楼:是的是当发电机用,不过最后可能挪个位置安装。

解答:——19楼:下面再挂4个650cc加本体油箱,总共3000cc汽油。

解答:——25楼:18650 有3.2V 的,不使用 3.7V的那种

解答:——26楼:谢谢你提醒,测试发动机有4周了,油管没出任何问题。俺这三通是优质产品

网友:
双缸发动机只是震动小点,90级,完全没必要,太重了。
260相当于800级的,配的才是26cc单缸发动机
这个油门舵机太省了点,这么大个舵机位置
航模电机改成发电机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这个传动方式,直接挂在外转子上,小心皮带蹦出来哦,既然要当发电机用,旋转磁极式两项输出比三相输出要好点吧
5个舵机同时工作,你带负载测电流,肯定小不小于5a(标准舵机)
cdi点火,我相信双点火比这个更可靠。

本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0CC双缸汽油机一小时也只烧七八百毫升的汽油。

您说的是发动机在怠速情况下吧!如果是高速情况下的油耗请告知发动机品牌!

网友:
看样子发动机在80-110CC,之间,110CC 面大,这样飞起来才够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是发动机在怠速情况下吧!如果是高速情况下的油耗请告知发动机品牌!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40CC的发动机。就是网上买的靶机双缸发动机,全油门一小时700多毫升油,很省油的。

网友:
看不怎么懂。。。

网友(2013-05-16):
高科技,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