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450的都可以用飞越的配件吗

楼主(2013-02-15):
有心入魔,没玩过,打算用华科尔dove10的控和接收机
450套机在亚拓,飞越,固朗中选择,炸机后配件肯定是飞越的,问下是不是所有品牌450配件都通用

网友A:
直接买飞越450pro套机,价格便宜性能不错。
我有亚托和飞越的450pro,都是用devo的控和接收机。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从未玩过直接上450啦?我也是新手目前飞F45,马上想先入SCP飞飞,熟练后上450

网友D:
完全可以。450是练习机,易损件富丽、飞越都可以。哪个便宜买哪个。无非就是大齿盘、尾管、尾轴、扇齿、尾桨、脚架。我旋翼头是7075的,横轴、主轴是专用的,也不贵。

网友E:
飞越的450pro摔的起的飞机

楼主:
看了了飞越450pro套机有980和1500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F:
飞越的机子得看运气,我以前整个450空机整上后,第一次飞就射桨,后又买个飞越横轴换上,最后也是射了。我对飞越的横轴心里最没谱

网友G:
Align 450 pro d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