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一台上海十二机的”无丝杠车床“,CO820A

楼主(2013-02-15):
春 节假期,闲来无事,与友闲逛,见若干大床,露天存放,并不喜欢,也未多看。

只看到一台上海十二机的”无丝杠车床“,CO820A,比较可爱,看成色好象还行。

老板开价5000,回家在网上并未查到更多资料,只看有提到要700公斤。

哪位老兄了解此机,给讲解一下,适不适合自己家里玩玩。还有,我想把底座拆掉,图个轻一些,但不知这样,会不会震动很厉害。

网友A:
我猜想是 高级一些的手板车床     还望高手赐教

网友B:
无丝杆这个是怎么运动的,手板的话也没见到有扳手,难道是用齿轮齿条传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想是 高级一些的手板车床     还望高手赐教

有自动走刀,还可以自动纵向走刀,只是不能车丝而已,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丝杆这个是怎么运动的,手板的话也没见到有扳手,难道是用齿轮齿条传动的?

手动走刀和正常车床一样,上面那条杠,是自动走刀的传动杠,只是不能车丝。

主轴左侧倒是有个扳手,不过没看明白怎么用

网友C:
难道这个不是丝杆?

网友:
而且还是两个杆。其中没有走丝的?呵呵。既然厂家那么做的那肯定是没有丝杆的了。

网友D:
键槽光杆,或者六角杆,里边用带键的齿轮或六角孔齿轮做动力传递,只是传动方式转换了一下,原理上还是差不多,记得这个床子好像是可以车丝的

这个属于高速仪表车床一类的,拆了底座这个床子基本就等于残了,好像有一部分传动系统是在底座里的

网友:
高速仪表车可以车丝的.新的好几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难道这个不是丝杆?

我也认为这就是丝杠,但铭牌上明明标定的,不是楼主不懂在意造。还得请高人来看看,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认为这就是丝杠,但铭牌上明明标定的,不是楼主不懂在意造。还得请高人来看看,说说。

丝杠,这个真没有。

那两条杠,上面一条是走刀键槽光杆,下面那条,估计应该是刹车用的吧,不太懂。

按我理解,只能走刀,不能车丝,因为好多大床子,都是走刀和车丝分开的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键槽光杆,或者六角杆,里边用带键的齿轮或六角孔齿轮做动力传递,只是传动方式转换了一下,原理上还是差不 ...

在那看了看,下面底座,看样子是整体铸造的,因此非常沉。
底座的柜子里,都是配电装置,电调速和换向的,没有齿轮箱,1.1KW的电机在柜子里,个有脚踏板,是刹车还是离合,没搞明白。

我打算不要柜子,单独按我的空间焊个铁架子,一并带上电机座,调速换向用变频器,(原先的马达和主轴有三级变速的皮带轮)。

一是不敢肯定用变频器在低速时的力量够不够,和他原先电控箱比不知如何。
二是,不敢肯定,不用那么沉的底座,会不会很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这个不是丝杆?

上面的是带键槽的走刀杠,下面那根,没看明白是干嘛用的。

网友:
主轴20通孔标配弹簧卡头,皮带变速,机子本身设计无丝杠也无走丝用的挂轮,380V三相电机 ,功率1.7KW,带一个120W冷却水泵

网友F:
用于加工Φ200mm以下的钢件,有色金属零件,用弹簧夹头夹持,可加工Φ14 以下的棒料。能完成车削圆柱,圆锥,阶梯轴,端面,镗孔,切槽,攻,铰螺纹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于加工Φ200mm以下的钢件,有色金属零件,用弹簧夹头夹持,可加工Φ14 以下的棒料。能完成车削圆柱,圆锥 ...

网上能找到的资料也就这么多了,看这机器的做工真的不错,为何用的人这么少

网友:
自己接触过这台类似的床,但有丝杆,主轴平带传动,5000来转。该床如果轨道没什么磨损的话,还是不错的,底座与床身是可以分开的,光床身估计在500斤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那看了看,下面底座,看样子是整体铸造的,因此非常沉。
底座的柜子里,都是配电装置,电调速和换向的 ...

你还是把眼光放长远点,要着底座,人的一生波澜起伏,坎坷跌荡,不好说在哪倒霉,在哪发家,总体上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越来越好,这个总体不错,你有后有个世外别墅的话,想没想过没要底座会后悔?

网友:
原来看过有“上海200”标志的精密车床,主丝杠有40毫米粗。。

网友:
有这样的底座,还适合改进的,加一些功能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把眼光放长远点,要着底座,人的一生波澜起伏,坎坷跌荡,不好说在哪倒霉,在哪发家,总体上都是从 ...

我是打算一起买下,把床头拿楼上工作间里玩,把底座放外面小仓库里,啥时候有合适的场地,再放在一起,是个完整的物件。

其实,楼上的工作间,就是在公司一个小阁楼仓库,被我霸占做工作间了,几平米,地面是钢架子搭的,能承重多少,心里没啥底,觉得二百公斤的床,我再把架子腿落在槽钢上,分散一下承重,应该没太大问题,但是床子太沉,心里还是有点怕

网友:
真是一台少见的车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那看了看,下面底座,看样子是整体铸造的,因此非常沉。
底座的柜子里,都是配电装置,电调速和换向的 ...

按照、 你的搞法。。拆了底座。这机器就废了。。这机器可以车丝,是属于CM系列精密仪表车床(cm6125  cm0620)和手扳仪表车中间级别的。

各有各得长处。

想当初。0618的小精密仪表车。底座我没要。后悔咯。。

再就是这东西要5000贵了,北京哥们手里有一台上十一的CM0625  800KG 的精密仪表车。才卖4500 。比这个强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 你的搞法。。拆了底座。这机器就废了。。这机器可以车丝,是属于CM系列精密仪表车床(cm6125  cm0 ...

应该不能车丝,我仔细看了一下,主轴的传动和走刀杆,是两套机构,没有联系。

没有底座确实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