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ztz99,请教大师们改遥控

楼主(2013-02-15):
小弟因中毒入手99,但是HL的原厂控实在是不敢恭维啊,哈哈,最近
一直在潜水,想请教大师们,我想用天地飞6a,加上395电机,加上两个320A高压电调,请问大师们可以吗?小弟虚心请教啊

网友A:
炮塔还需要至少3个电调。 旋转 俯仰 开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炮塔还需要至少3个电调。 旋转 俯仰 开炮

大师,要是只是单纯的改动力,其他的直接接到发射机上不可以吗?跪求解释啊,本人纯新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师,要是只是单纯的改动力,其他的直接接到发射机上不可以吗?跪求解释啊,本人纯新手

是接收器上,打错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接收器上,打错了,哈哈

恒龙的原装电路 要么不换 要换就要一起换。。所以炮塔俯仰、旋转、开炮3个电机,你肯定也要电调。

网友B:
用TDF6A电调多了干扰大哦,必须上磁环,要吗就等着抖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DF6A电调多了干扰大哦,必须上磁环,要吗就等着抖舵吧

那用什么解决的办法啊前辈啊
求详细的改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解决的办法啊前辈啊
求详细的改装啊,

反正我的99上了5个电调,用的是天地飞7 没发现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的99上了5个电调,用的是天地飞7 没发现任何问题。

前辈,是什么电调,求解释

网友:
我是小白,帮你顶,想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的99上了5个电调,用的是天地飞7 没发现任何问题。

能否具体说说5个电调?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要学习,正好要换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具体说说5个电调?我也学习学习。

行走部分用的是两个340A攀爬车电调,可以取消刹车功能。(电调为论坛250527437 那个用户的帖子里推荐的。)
旋转是一个20A双向车用无刹车电调
俯仰是一个10A双向车用无刹车电调
开炮是一个30A单向有刷电调
淘宝地址就贴我博客了,这边不好上图,顺便帮博客拉点IP..
详细点击。

网友D:
来群什么不知道……

网友:
如果行走用高压电调,用3s锂电,其它3路用恒龙7.2v电,可以的么?连线是不是很麻烦

网友:
呵呵..天7控抖不抖我不知道,反正天6A控制是必抖的,我2个天6A都是这样。电调四个就可以了。开炮功能就没必要上电调了吧!(其实有时间把炮转和升降都改成舵机更可靠点)。行走部分除非你准备改大电机用3S锂电,要吗就没必要换高压电调。用双395电机配双(320A双向有刷电调足够了)已经很有力了,可以轻松草丛跑。(当然你如果米多就直接上个威驰声组带电调的)把什么都省了.....

网友:
不是说395电机11.1V 才能体现速度,放99上可能不错,7.4V是不是有点慢啊。我的M41换了395电机,扭力大增,速度没有提高多少,不过在草地里跑还是很小心,担心原厂电调又烧了。

网友:
金属天线的天地飞会抖。短短的塑料天线的天地飞6A不抖。

网友:
原厂电路不建议上3S电,烧你没商量

网友:
一般改395电机的,买个集成了几个电调的集成电调可以了

网友:
正好遇到同样的问题,已经定了99,就等回来改控和动力呢,请各位高手多帮忙多指教啊,我想把电机也换了,不知道有什么建议,还有就是如果用集成电调是不是就不用单独分别买电调了,集成的好,还是单独买好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如果是99的话,内部空间相当宽敞,可以直接上540电机,一步到位。当然电调不能用原厂的啦。

网友:
我的是550电机滴。。正在改。。用的是320高压电调。。最高16v。。用的是11.1 v格式锂电。。光底盘天天水泥路面玩漂移。。

网友:
去静改动吧百度帖吧里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的99上了5个电调,用的是天地飞7 没发现任何问题。

我也是这样,没事

网友E:
如果直接上个TK20的电调,是不是就不需要其他的电调了?换个控就OK ?
TK20 带声组不?
本人纯小白,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直接上个TK20的电调,是不是就不需要其他的电调了?换个控就OK ?
TK20 带声组不?
本人纯小白,学习 ...

理解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