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板敷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3-02-15):
拆了一个进口激光器上的整流部分 上面有一块电路板敷的白色的  不知道什么材料   板子是英国产的 还有美国产的板子是金黄色的  是什么材料    谢谢

网友A:
白银。。。。。。。。。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一层铜皮,你这个估计是上了一层锡的。

楼主:
这是上面的电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银。。。。。。。。。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一层铜皮,你这个估计是上了一层锡的。

您好 我刮过了 都是白色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刮过了 都是白色的

这是上面拆下的二极管 头一次见

这是背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上面拆下的二极管 头一次见

这是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
期盼高手出现

网友:
水泥电阻,,,,,,整流桥,,电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

谢谢 关键是电路板上的敷料

网友:
这元器件看着就舒服

楼主:
那位朋友拆过这种板子  谢谢

网友:
不可能敷银,应该是铜。

网友:
应该是导电性好,易于焊接,易于附在绝缘板上的合成物质,银绝对不可能,太贵了,太不值得了,都算经济账,国外也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力求最大限度要求完美的同时,也是极力降低成本的。镀银的说法也被你的一刮给否定了,要想做出权威的解答,得做分析。

网友:
镀锡而已

网友:
可能是镀镍.

网友:
逆变焊机常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