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450T 的机架

楼主(2013-02-15):
这种机架 普通 PRO 头罩能带上吗
尾对转齿轮是否和YT 通用啊

网友:
不能戴pro V2头罩。只能戴pro 头罩,丑死了,飞得我没兴趣了。齿什么的都通用。

网友:
只能說好機一個°  可惜現在還沒普及

网友:
拿这个改480应该不错

网友:
喜欢机身宽的机子,不知道容易还伞齿不?

网友A:
本地魔友买了个这个机身,首飞小炸,竟然机身都被拦腰炸裂,不适合做练习机。还是选择主流的pro实在

网友A:
这机身太重了,全部设备加起来起码900克。

网友:
头罩要重新打孔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地魔友买了个这个机身,首飞小炸,竟然机身都被拦腰炸裂,不适合做练习机。还是选择主流的pro实在

小炸的具体情况如何啊?有相片不?

网友:
这个机身总体来说还是不错,装仪器的空间充足,质量也还行,可以试试

网友:
机身不错,布线简单,唯一不足是头罩带起来难看,必须用Pro头罩

网友:
设计不错,如果质量可以保证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炸的具体情况如何啊?有相片不?

现场照片没拍,不过我昨天问了,摔坏的残骸还在,那4块侧板全断。当时是航线中,摔在水泥地上了,我在旁边正飞着。不过再怎么,带着头罩,还摔成这样,确实不适合新手练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