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制作小台锯

楼主(2013-02-15):
早就想拥有一台小台锯,以前做过一台,效果不理想,决定重新做,淘宝上的小台锯都看过了,都不合用,我主要是用来切电路板,有机玻璃,要求精度高,切口整齐,通过深思熟虑,决定自己做。
动力装置,决定用电动车的电机,优点是密封严,力气大,容易买到。
小台锯主轴自己做,上车床,一夹一顶,用16毫米的光轴,一共车了三个,第三个成功,看来玩车床是要技术的,要玩好没那抹容易,主要是锯片左右摆动的厉害。
轴承座和同步轮在淘宝上买的,
架子是自己画的,找我们楼下焊门窗的师傅用角铁焊的,要了50元,回来上铣床修了一下,觉得蛮结实的。
台面本来想用铝板的,可是快过年了,来不及在淘宝上买,最后决定用钢板6毫米厚的,花50元到钢材市场买了几块钢板,卖钢材的那个裁钢板的机器太好用了,跟切豆腐一样。回来后发现钢板有点弯,只好上铣床,搞过后就剩4毫米后了。
锯片铣刀在淘宝上买的,10元一片,买了6片。

为了喂饱电机,用了大型环形变压器。
这几天小台锯差不多可以用了,试了一下,力气不小,居然可以切铝片。决定过完年把这个小台锯装修一下。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一个电机,铣刀是多大的?

楼主:
内孔22毫米,直径80毫米

网友A:
电路板的材质是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很耐磨的,你的高速钢锯片铣刀是不经用的,很快就会磨钝了,应该用电镀的金刚石割片,很薄的那种,割起来又快又光,非常耐用,这是我的亲身体验之总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的材质是玻璃纤维和环氧树脂,很耐磨的,你的高速钢锯片铣刀是不经用的,很快就会磨钝了,应该用电镀 ...

v割刀片吗?好贵好贵的啊。不过电路板用这种铣刀片确实不好使,我用过,灰可大了,都是玻璃纤维粉,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v割刀片吗?好贵好贵的啊。不过电路板用这种铣刀片确实不好使,我用过,灰可大了,都是玻璃纤维粉,注意自 ...

就是金刚石的玉石割片,不贵的,看图。粉尘大可以泡水或加水来割。

楼主:
说到切割电路板,我以前是用裁纸刀切的,效果不好,还慢,有了小台锯后,好多了,只是我的用量不大,当然以后会考虑用金刚石的玉石割片。要重新坐锯片夹了。

网友:
我也喜欢微型电动工具  你这个很合我心意 能发过程详图上来么?

网友:
电路板也敢在家里面切割,一身痒哦!环境污染大啊!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一个电机

网友:
做的真好。

网友:
很好,自己也想做一台,为这做这一台,又抓狂要做一个小钻铣床。唉,DIY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既然有铣床,上铣床手控一刀过不就好了么。。。不过我也喜欢这样的台锯,只是大部分成品都是碳刷电机来的,噪音太大了。

网友:
哥们,我也做了一个,用的缝纫机电机,钻速太高,切有机玻璃很容易融化,粘卡,锯片铣刀好像不好用,不知道谁有合适的圆锯片给说下哦。

楼主:
所谓小台锯,就是因为这个锯片,小锯片不好找,大的不好用,无奈只好用锯片铣刀,大小正合适,我要求的是力气大,转速不要太高,2000转就行了,这个锯的切口很光滑,非常有力,就是没有料路,摩擦大,进给不能太快。

网友:
做的真实

网友:
锯片我推荐 135MM 1MM的超薄木工锯片

1)左右错齿,不会夹锯,仅厚1.0,不会浪费材料。
2)基材是铁,上有合金头,不易磨损,比HSS耐用的多
3)如了解切削机理,刀头稍加改造,可加工N种材料,一般是30齿的多一些。
4)淘宝上有,这里放地址不适合
5)直径135MM,这样可以用更粗的锯轴,与有利于切削的加工厚度。
6) 中孔有 16 ;20;25.4MM 等可以选选择,实在是旅行必备。刹人碎S之上品啊。

网友:
,实在百旅行必备。刹人碎S之上品啊。

网友:
做一个需要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个电机能锯铝吗?上次我试了,不太好用啊,
可能我的锯片齿太密,没锯路

楼主:
我的也是,可以锯薄的,进给要慢

网友:
一直也打算弄个350X200台面的小家伙玩玩,无奈,懒呀!

网友(2014-11-04):
我想要楼主一个qq

网友:
打磨一下,上点腻子,自动喷漆,欧了!

网友(2015-05-26):
没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