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2MD塞斯纳安装5.8G400mw图传,ccd摄像头

楼主(2013-02-15):
估计这套设备加上去后,原来的2212 KV1400带不动了,明天先试试,不行换2216

2013年3月1日修改版:
用3S2200mh电,一个40A 电调,带动装在机翼上的两个2212KV1400电机,用9060桨叶。但是要飞行还应该用正反桨以克服反扭力矩。想试试3叶正反桨,看了某宝上只有6030、7045、8045、9045想问一下该用多大的,友友们给个意见,谢谢!

最新的改动是换成7050三叶正反桨,双电调控制双电机,但是由于
之前调整了遥控器设置,起飞之前又未检查副翼通道正反,结果炸了!
现在正在闭关反思检讨中!

网友:
咱也坐回沙发
等待你明天试航哦
告诉我们大家动力如何
应该没问题

网友:
等待试飞归来,哈哈

网友:
这样散热会有问题的吧

网友:
我也有架,期待楼主试飞效果,顶一个

网友:
风阻大了点

网友:
有个问题一直很担心,如果你飞出视线范围,摄像头或者图传花掉,会怎么样呢?

楼主:
尽量别飞远了就是啦!

网友:
期待楼主试飞效果

网友:
我饿也有一架

网友:
没装飞控的话尽量别飞远

网友:
图传没必要罩着,散热不好

网友:
换2216   2212有些吃力   小赛自重有点大

楼主:
今天称重1250克,果断决定换2217 KV1250

网友:
我已经改好了:1、改前拉单发动机为机翼双发动机2212KV1000,1047桨。2、发射机和你一样放在尾部。3、摄像头放在原来发动机位置。4、我也没用飞控,尽量不要超出控的有效范围。看我的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7377

网友A:
对了,电调是中特威40A一只,两电机并联共用一只电调,下来电机和电调一点不热,空中可以两格油门巡航----关键是中心靠后0.5-1cm.。两只1500毫安时电池(自己用18650电芯做的3S电池)并联使用,能飞10-15分钟,可惜没有称,估计全重2000克

网友:
MD塞斯纳原来设计的风阻就很大,你这个摄像头会增加飞机的阻力

网友:
2212 KV1400的动力配MD的塞斯纳确实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电调是中特威40A一只,两电机并联共用一只电调,下来电机和电调一点不热,空中可以两格油门巡航----关 ...

我要是用一个30A电调带两个2212KV1400 8060桨,会不会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A保险

已经安装好2217 KV1250 9060桨,争取明天试飞看看,如果动力还是不够,就按照你的方法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A保险

对了,你的电调电机是怎么连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个电调接两个电机会有点问题,不知道你的出问题没?

网友A:
问题就是,启动时不要太快推油门,要慢启动

网友:
风阻很大!不如直接挖洞!

楼主:
翼载荷小

网友:
飞得很勉强,我都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是,启动时不要太快推油门,要慢启动

我已经按照你的布局改好了,我用的两个2212kv1400 9060桨,用osd的电流计测过最大电流31-32A左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用正反桨没有?两个电机按照一样的方向转,反扭力矩会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
是正反浆1047

网友:
2212kv1000,1/4油门巡航

楼主:
2212KV1400用三叶桨多大的合适?

网友:
双发 塞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