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焊机(非常省钱的)

楼主(2013-02-16):
您看到的这两个圆东西是我现在用的电焊机。它的铁芯是10千瓦废电动机的定子硅钢片制成的。另一个是一样的铁芯。其中线圈多的是降压变压器,线圈少的是限流电感,十五年前的无耐作品(没有钱),在另一个帖子中发了一个图片,有朋友感兴趣就索性再贴一个。

      先说铁芯:这个铁芯截面积约30平方厘米。把废电动机拆开后取出定子铁芯和转子铁芯,都是一片一片的硅钢片,用铁剪子剪下下线槽位置的多余部分,当然,不剪也能用。想办法把转子上的硅钢片也取下来,剪去多余的线槽部分,把硅钢片叠加起来用布带缠紧。这样环形变压器的铁芯就做好了。因为您可能只得到一个废电动机,所以转子硅钢片也要用,用来做限流电感。
      再说线圈:对线的要求很低,初级:2.5平方以上的任何铜线都可以,漆包线、丝包线、塑铜线、多芯线、单芯线等,线皮的绝缘性要好。绕220圈。也可用4平方以上铝芯线绕制,反正空间很大。
                                           次级:20平方以上铜线,或24平方铝线绕制。要求也不高,主要注意绝缘性能。我用的是24平方多股铝线,别人给的旧线。绕50-----55圈。
                                          限流电感:在转子铁芯上绕十几圈即可。具体圈数使用时试验决定,电流小了拆下两圈,电流大了加两圈。定子铁芯中心孔较小,尽量用铜线吧。如果有其它的铁芯做限流电感也可以。
        想用380V电源的话,初级绕380圈,其它不变。
      这个电焊机很不高档,只能对付用,3.2以下焊条没问题,调流费事。长时间使用时,要勤看一下电焊机是否过热。注意安全,不是正规工厂生产的,安全性能不能保证。
      连线看电路图,不分极性,连上就能用。

网友A:
请问 怎样调节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怎样调节电流?

改变限流电感的圈数,也可以做成抽头式的,就是在绕限流电感时留几个抽头,需要多大的电流就接在哪个抽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变限流电感的圈数,也可以做成抽头式的,就是在绕限流电感时留几个抽头,需要多大的电流就接在哪个抽头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220伏220圈,55伏55圈。没有比这清楚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变限流电感的圈数,也可以做成抽头式的,就是在绕限流电感时留几个抽头,需要多大的电流就接在哪个抽头 ...

刚才在网上看到的

这样改一下,是不是可以方便调节电流和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能人啊! 学习了!

网友B:
学习了  绕线原来是圈数决定电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绕线原来是圈数决定电压的啊

是个特殊例子。你千万不要以为什么变压器都是这个样子。要根据功率,电流,之类的有公式计算的。

网友C:
楼主能上个定子硅钢片的图片吗?是鼠笼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上个定子硅钢片的图片吗?是鼠笼电机吗?

三相10千瓦鼠笼式电动机。十五年前的事了,没有硅钢片了。

网友:
兄弟,注意安全,这玩意看着吓人

网友:
这个不顶不行,,,,,,,,,,,,,,,,,,,牛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相10千瓦鼠笼式电动机。十五年前的事了,没有硅钢片了。

哦,你的意思是输出线在电机轴上绕制限流电感?限流电感就是电抗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你的意思是输出线在电机轴上绕制限流电感?限流电感就是电抗器了吧?

是把电动机轴上的硅钢片一片一片的拆下来,制成铁芯,再绕上线圈做成电抗器。非常不好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把电动机轴上的硅钢片一片一片的拆下来,制成铁芯,再绕上线圈做成电抗器。非常不好拆。

大侠,,,,,,,,请教,,,如果用一个1kw的环牛芯,,,,,,,可以不啊?,,,,,,只有个一个铁芯的,,,,,,,,次级,做抽头的,输出可调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把电动机轴上的硅钢片一片一片的拆下来,制成铁芯,再绕上线圈做成电抗器。非常不好拆。

鼠笼电机电机轴上的好像不是硅钢片吧?好像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请教,,,如果用一个1kw的环牛芯,,,,,,,可以不啊?,,,,,,只有个一个铁 ...

铁芯的横截面积最小也要达到30平方厘米。量一下你的环牛多大。如果够大,可按照BX6系列抽头式交流电焊机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笼电机电机轴上的好像不是硅钢片吧?好像是铝的

铝是镶嵌在线槽中的,那些铝就是所谓的“鼠笼”。要想办法拆掉,里面才是硅钢片。

网友:
稳压的部分要杠杠的才行,不然也不安全。

网友:
这个只要绝缘到位,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
楼主你是我的偶像

网友:
有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成本也不高,但功率没楼主的大

网友E:
有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给个图呀,抄个用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给个图呀,抄个用用。

数码之家和矿坛都有,自己搜一搜,我实验了一下,由于窗口太小,次级不能绕太多的匝数,电压不够不能启弧

网友(2013-09-29):
引用 网友F:
数码之家和矿坛都有,自己搜一搜,我实验了一下,由于窗口太小,次级不能绕太多的匝数,电压不够不能启弧

请问你次级交流输出电压几伏?

网友(2014-03-13):
环牛磁饱很大的

网友:
能人,一般人真想不到的
这个电机铁芯功率足够了,1000多瓦以上的功率,1v/匝,计算的还是很保守可靠的,安全第一呀。

网友:
不过这东西最好还是不要自己做

网友:
终于能发帖了

网友G:
感觉现在这些东西已经很便宜了,还是买一个好些。

网友H(2014-09-16):
顶起 看见有双微波炉1KW的 改电焊机的 那个线圈一个用多大的 绕多少?

网友I:
真有你的
,真行
,顶

网友J:
逆变的非常便宜。

网友K(2015-02-05):
多能发些图片说明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