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速来。看看这个天线效果如何

楼主(2013-02-16):
把这个天线配上AAT自动追踪云台来使用。请各位高手来指导。并发表建议

网友A:
你的AAT必须精度得高,要不然还不如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AAT必须精度得高,要不然还不如平板

同意。。。。

网友:
是的,必须对准了,天线方向性极强,否则还不如平板

网友:
天线方向性极强

网友:
这个是辐射角度很小的。。。除非是飞很远,不然还不如平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