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越450FBL的头罩支柱配215MG有问题么?

楼主(2013-02-16):
我的215MG还没到,但是我把飞越450PRO FBL(TL20006)的头罩支柱拿出来量了一下,大约只有19mm。可是看了215mg的参数,好像要比这个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这个搭配的,你们原装的头罩支柱与这个215mg搭配有问题么?我是说,头罩会不会紧贴在舵机尾部?

谢谢!

网友A:
用过215 和115, 都没问题

网友B:
我的方法是将舵机装在主轴固定座内侧,摇臂球头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215 和115, 都没问题

谢谢,你的都是原装配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是将舵机装在主轴固定座内侧,摇臂球头内装

内装的话,有没有需要改装的地方?另外有没有其他影响呢?

网友C:
头罩固定座终极改装,再也不用担心固定座断在主轴座里了(大小舵机均适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42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罩固定座终极改装,再也不用担心固定座断在主轴座里了(大小舵机均适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 ...

谢谢,不过我暂时还不想改装。

网友:
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装的话,有没有需要改装的地方?另外有没有其他影响呢?

其它问题根本不存在,目前我的450如此安装正在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问题根本不存在,目前我的450如此安装正在服役中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装的话,有没有需要改装的地方?另外有没有其他影响呢?

升降舵机内装,一是拆装稍微有点麻烦,二是需要将球头装在舵臂朝舵机那侧。

但外装升降舵机也不会影响头罩安装,很多人都这么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