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冲浪者1.4动力配置

楼主(2013-02-16):
看了好多之前关于冲浪者的帖子,看到用冲浪者穿云的朋友用的动力配置不尽相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希望有前辈能指点一下,想穿云的话用什么配置比较好?电机?电调?多大桨?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的是xxd30A电调,2212,1400kv电机,8寸浆,2200毫安电池,加高电机座。这是我的配置,不带其他设备750g。轻易飞过100米左右,快看不清飞机姿态了,然后就没再飞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xxd30A电调,2212,1400kv电机,8寸浆,2200毫安电池,加高电机座。这是我的配置,不带其他设备750g。 ...

汗········     2217     2200      7寸             5200动力电    850图传··    起飞1.7KG       续航60h+     30KM航程······  我知道我暴力 了

网友:
我看到有魔友用KV2450 5寸桨,一样穿云FPV啊,我也要重新买个冲浪者,也不知道咋配了。主要自己改的电机座震动有点大,飞机飞行有问题

网友C:
我的是朗宇2212 1400kv,40a电调,8060桨,加高电机座,2200mah,确实比不加高的时候震动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     2217     2200      7寸             5200动力电    850图传··    起飞1.7KG   ...

灰常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朗宇2212 1400kv,40a电调,8060桨,加高电机座,2200mah,确实比不加高的时候震动大些。。

为什么都要加高电机座呢,在机身上切切一小块不行么

网友D:
2212 KV1400、7寸桨、3S 2200x2,飞高1100米、飞远12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2 KV1400、7寸桨、3S 2200x2,飞高1100米、飞远12公里。

那你加高电机座没有

网友:
乃们都太暴力了。

网友:
楼上的都彪悍的啊

网友:
3520,60a,6s1w5,14寸+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都要加高电机座呢,在机身上切切一小块不行么

切一块强度得不到保证了吧...冲浪者的机身后面到尾部那一段,里面是中空的,飞到一半折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我的1.6M飘飘机用的是X2216 KV1250 电机,3S 3600MA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     2217     2200      7寸             5200动力电    850图传··    起飞1.7KG   ...

你暴力的不是一般,一公斤七的重量,当牛使唤啊你。对于你的续航时间,表示口水

网友:
2216 KV2450的飘过

网友:
哦,还有6*5桨也飘过

网友(2014-12-18):
引用 网友B:
汗········     2217     2200      7寸             5200动力电    850图传··    起飞1.7KG   ...

请教,这个配置如果不上FPV,光是简单的飞行可以么.速度如何?

网友E:
我用的是xxd2208 kv2200  5.5三页浆   12a电调,动力十足。起飞重量900克,加山狗3盲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xxd2208 kv2200  5.5三页浆   12a电调,动力十足。起飞重量900克,加山狗3盲拍

续航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     2217     2200      7寸             5200动力电    850图传··    起飞1.7KG   ...

为什么续航那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     2217     2200      7寸             5200动力电    850图传··    起飞1.7KG   ...

怎么能续航这么久的呢!

网友F:
卧槽,半个小时就牛了?。我天行者x5只需要3S 3000毫安电   半个小时妥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卧槽,半个小时就牛了?。我天行者x5只需要3S 3000毫安电   半个小时妥妥的。

好犀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犀利啊!

这都算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12 KV1400、7寸桨、3S 2200x2,飞高1100米、飞远12公里。

用的什么图传   图传摄像头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