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3-02-16):
普通油门曲线0 40 60 80 100 螺距-2 0 9 3D油门曲线:100 90 100 螺距-9 0 9
请问:1、在起飞时切3D能不能飞起来?
2、正面飞行切3D后在-9 至0 度螺距的时候风是不是应该往上吹,这样在倒飞过来后才能有风往下吹产生浮力?
以上是我自己在准备飞3D倒飞之前的一些理解,请各位指点下,准备倒飞了!

网友A:
1.当然可以,不过油门摇杆行程在上半部分,因为飞机本身就停留在地面上即便是油门摇杆在最底部旋翼也只会高速转动不会起飞
2.是的,所以如果正飞时有负螺距直升机会加速下坠。这也是一部分3d动作的基础

网友B:
預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