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59的摄像组件可以单独使用吗?

楼主(2013-02-16):
V959的摄像组件可以不通过遥控来控制,单独来使用吗?我看摄像组件是4条线,两条电源线,两条信号线,是不是接通电源后,两条信号线闭合就开始录像?断开就停止录像?

网友:
象安全帽

网友:
很可爱!很生动!

网友:
这个就不懂哦。

网友A:
一个控制拍照,一个控制摄像的。。成像效果还将就。

网友A:
上电后摄像模块亮红灯,开始摄像时为绿灯。

网友B:
我的V959今天刚下的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控制拍照,一个控制摄像的。。成像效果还将就。

那如果我用在其他四轴上,没有遥控控制,手动该如何启动录像和照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V959今天刚下的单

有日本手吗??

网友:
接通电源后:
红 +5V
黑 0V
黄 +3.5V
白 +3.5V
按拍照键时 白 0V  马上又恢复到3.5V
按摄像键时 黄 0V  马上又恢复到3.5V

网友D:
早知道我就买V959了,买了个949好后悔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早知道我就买V959了,买了个949好后悔呀。

949好像是彩灯UF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日本手吗??

好像没有。

网友:
空心杯电机容易坏 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B:
949好像是彩灯UFO?

是的,不带航拍

网友:
949 不好装那个小DV吧。。。我也有一个,不过送人了,还没看到呢。。就送了

网友:
已经有人证实可以用富斯遥控来玩V929了,929和959遥控又是可以通用的,所以富斯玩959应该也是没问题的,那遥控距离就可以增强了,因为虽然接收不受,但遥控的发射功率增大了,959摄像一定更爽,只是不知道如何用富斯来控制959上的摄像头

网友E:
距离加了也不必要,都看不到还有什么意义,关键是手感好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摄像模块亮红灯,开始摄像时为绿灯。

兄弟,好象是上电后绿灯,开始录像时为红灯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距离加了也不必要,都看不到还有什么意义,关键是手感好了。。哈哈。

原来的遥控未出视距就已经失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遥控未出视距就已经失控了。

倒是没有试过。不过那玩具控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独立使用这个套件,坐等高人出现。

网友:
日本手的好像在佳宇模型tb店可以预定

网友(2013-03-19):
等了这么久,高手还没出现,不会要大圣等个500年吧。

网友F:
接通电源后:
红 +5V
黑 0V
黄 +3.5V
白 +3.5V
按拍照键时 白 0V  马上又恢复到3.5V
按摄像键时 黄 0V  马上又恢复到3.5V

如何是这样的话,那可以这样做:接通电源,找到白线的电路,断开,接一个开关,需要开始拍时按一下,需要停时再按一下。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通电源后:
红 +5V
黑 0V

讨教一下摄像机组件多重?有单独供电吗?

网友:
v959的2G芯片可连续录像多久?

网友:
手动该如何启动录像和照相

网友:
也请教懂电子的达人,这个摄像装置的视频信号可以输出模拟视频信号吗?我想利用它来试试FPV+录像。

网友F:
我也有37楼的想法,估计在这里没人懂,要到其他群组里问,这里电子高人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37楼的想法,估计在这里没人懂,要到其他群组里问,这里电子高人不多。

那都四处请教下,如果可以整,发出来造福大家。

网友:
有人试试吗,

网友G(2013-04-20):
改手动很简单红接3.7V电源正极,黑接电源负极。在黄线与黑线间串一个可复位的轻触小开关就可摄像了。2G的卡只能拍十来分钟左右红灯长亮是摄像再按一次开关就是绿灯停止摄像。如果在白黑之间串一个开关就是照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手动很简单红接3.7V电源正极,黑接电源负极。在黄线与黑线间串一个可复位的轻触小开关就可摄像了。2G的卡只 ...

找时间试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手动很简单红接3.7V电源正极,黑接电源负极。在黄线与黑线间串一个可复位的轻触小开关就可摄像了。2G的卡只 ...

先谢谢,很喜欢这个微型摄像头

网友(2013-05-27):
不知 结果如何?

网友(2013-08-08):
我刚买了v222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手动很简单红接3.7V电源正极,黑接电源负极。在黄线与黑线间串一个可复位的轻触小开关就可摄像了。2G的卡只 ...

找时间试试。谢谢了!

网友H:
求教:V959摄像,可以插入16G的存储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求教:V959摄像,可以插入16G的存储卡吗?

应该是不行吧自带的2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日本手吗??

我自己改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