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XG8的小问题。。。。

楼主(2013-02-16):
今天研究XG8的时候发现油门摇杆到中点的时候会有一声提示音,说明书上没找到怎么调,希望用过的朋友教下。。。。。怎么把这个声音去掉。

网友A:
在SYS.LIST  菜单里的STICK ALERT 里设成INH。

楼主:
问下

引用 网友A:
在SYS.LIST  菜单里的STICK ALERT 里设成INH。

3Q
顺便问下侧面那两个滑动的连杆意义

网友B:
滑动连杆可以设置在AUX1-3通道,用作其他用途,比如云台的控制等等~电直上就无视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动连杆可以设置在AUX1-3通道,用作其他用途,比如云台的控制等等~电直上就无视就是了~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