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买的遥控鱼缸潜水艇已到水里就收不到信号呀?

楼主(2013-02-16):
我把潜水艇拆开后把卷在里面的天线拉出潜艇外后还是一样信号不好,螺旋桨断断续续动两下,而在空气中接受信号没有问题,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这个。。。。。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楼主:
我还试过把整个潜水艇放在一个密封的塑料盒子里然后放进水桶里测试,发现跟直接放在水里一样信号也是断断续续,稍微下潜3-5CM就没有信号了,把盒子拿出水面信号又正常了。请大家教教我如何排除故障。

网友:
水能屏蔽信号

网友:
水是能屏蔽信号的,波长越短,信号在水里的衰减越厉害,完全是正常现象。

网友:
LZ应该潜到鱼缸里去遥控的

网友:
水屏蔽信号很厉害的呢。。

网友:
吧遥控也扔到鱼缸里不就行了

网友:
那就搞成线控的算了。

网友:
72Mhz一下 估计没这个问题了。波长!。
VHF频段

网友:
遥控潜水艇?有意思!

网友:
水浓度太大,只是看不出来

楼主:
电肯定是充满了!估计频率应该是短波范围,我是在淘宝上买的,看了评价其买家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就玩具级的东东..., LZ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
机子有问题

楼主:
唉!如果不行我就改成遥控船给儿子玩!

网友:
跑频应该是……

网友:
与波长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肯定是充满了!估计频率应该是短波范围,我是在淘宝上买的,看了评价其买家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到底是什 ...

找卖家换货,退货

网友:
这个小潜艇要是可以按1比16的比列放大就可以装FPV云台设备潜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玩具级的东东..., LZ要求不能太高...!

玩具吧   就是这样了     没有办法的

网友(2013-06-12):
找卖家,求得解释

网友(2013-08-29):
飞,飞机,玩车吧

网友:
加个浮漂,引一根天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