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要推一点才有反应,是否正常啊?

楼主(2013-02-16):
我的t8fg的控,油门曲线是0,25,50,75,100,为什么要将油门杆推上去1/7或1/8才有反应呢?也就是说有点空行程。电调油门行程已经设置2遍了还是老样子?是否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B:
很小的一点,凤凰电调多少都酱紫

网友C:
行程对一下 还有这样应该就是这样设定的

网友D:
难道楼主想不推油门就反应????

网友E:
要达到一定的电流才能有反应吧,正常现象

网友F:
你的油门曲线设置的太小了吧 没有不好控制的趋势吗 我都设置的 0 40 65(70) 85 100 不过普通模式也推不到那么大的螺距 ~!电调有换启动吧 我用的好赢40铂金 在450上 普通模式 稍微降低螺距飞机就往下掉(螺距设置没问题) 没劲还得推点螺距缓解下

网友G:
我的也那样

网友H:
理论上说都会有点的
无刷电机就是激励磁场旋转带动转子进行运动的
一般无刷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在低转速时力矩比较小

网友I:
非常正常

网友J:
要是可以 就校对一下 遥控杆的位置。 t8是有回中问题

网友K:
太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