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图申精!

楼主(2013-02-16):
最简洁自改FBL。。。

网友:
我的EP200就是这样改的。

网友A:
冒似桨夹装反了

网友:
结构简单,介绍也简单,版主不会射的

网友B:
估计不会射

网友:
LZ,奖夹反了

网友C:
新手先把桨夹装对了,然后去了解下FBL的原理,中间的那个相位器是到底起什么作用的,像你这样改装普通航线没问题,要3D了就等着旋翼头变麻花吧....

网友:
补充一下加两个舵盘应该可以起到效果,想下间距半厘米至少.

网友:
对着撸不出,不给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似桨夹装反了

估计那家伙还没装机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先把桨夹装对了,然后去了解下FBL的原理,中间的那个相位器是到底起什么作用的,像你这样改装普通航线没 ...

桨夹的正反,你可以通过PIT rev 设置,机子不一定推油门就是swash向上,也可以向下运动。。。  你难道只有玩过亚托鸡鸡?

网友D:
用普通桨夹造成螺距太大   合适的螺距舵机行程太小   不是太好操作

网友:
求试飞视频~

网友:
这样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普通桨夹造成螺距太大   合适的螺距舵机行程太小   不是太好操作

你当然要中立点调好,正反螺距一样,12度, 调机原理不变。。。

网友:
给力啊~我也来学~但是连杆细了点吧?

网友:
我感觉这么搞  不是太安全
1 不知道楼主舵机盘是靠什么固定在中联上
2 FBL的螺距拉杆 我个人觉得貌似不是太靠谱

网友:
看不懂的飘过。。。

网友:
菜鸟 不怎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夹的正反,你可以通过PIT rev 设置,机子不一定推油门就是swash向上,也可以向下运动。。。  你难道只有 ...

那你玩的就是亚托机子现在,跟人家反的来就不是亚托了?

网友:
上点漂亮图就射了,你懂的.

网友:
飞不起来。

网友:
实用,精度不高,玩玩可以,玩大了不行,早期的电直都这样的。

网友:
关键是,这个舵机臂的盘怎么固定在十字盘上=.=CP或者是02s那种小机到也算了,450开始如果这么装,转速变化快的话,这样改装感觉连杆还是没办法支撑的吧

网友:
从原理上看是可行的,可是楼主的大桨夹球头用有副翼现成的是不行的,两根大桨拉杆和主轴轴线在一个平面上是必须条件,否则大桨的变距点会滞后,即使能飞,操控起来也很难受,所以你至少得配一对飞越的改装加长球头才行。这个套路我在有副翼450改无副翼头时已经尝试过了。还有就是有副翼旋翼头的变距臂比无副翼的短很多,所以楼主的舵机要使用力量比较强的舵机才能胜任(辉盛之类的有多少报废多少),至于舵机行程的缩短引起的变距解析度降低这点,倒不是太大的问题,手感适应了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