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塞斯纳求配置!!!老鸟来啊

楼主(2013-02-16):
各路神通,新人入塞斯纳1.2米  求个好飞的配置,以后换机也用的上的    手上只有天7

网友A:
赛斯纳 随便配 都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赛斯纳 随便配 都好飞

怎么个配法  主要以后换机不想浪费设备

网友:
也想听听,学高手的经验。

楼主:
那就顶起来

网友B:
电机2212  1000-1400kv
30a-40a电调
桨 8060  9047
电池2200mah
就非常好飞,以后做别的飞机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2212  1000-1400kv
30a-40a电调
桨 8060  9047

   学到,我也收藏了。

网友:
除以上高手所讲的,如果最求做一些动作,比如前后空翻、倒飞等等。动力要强一些,建议使用2216-1400KV的朗宇电机。

网友C:
我用2212  1400KV  30A的电调  用1047的浆,飞下来电机电调都不烫。

网友:
天7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2212  1000-1400kv
30a-40a电调
桨 8060  9047

我也学习下,嘿嘿

网友D:
我弄的1.4塞斯纳    我配的是  原厂3536 KV 900   紫马达  好盈40A 电调   2200M  25C  花牌电池   老手说说这样行不?  配 1147 浆行不? 还是其它什么浆给力点?

网友:
KV900,3S电池,可以配11-12寸桨

网友:
2216KV 1400   配9060   3S    40A   控最起码得个天六吧   这样飞的话你的飞机还有载重300G 左右的空间   而且速度还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资深魔友为我们新人答疑解惑  学习很重要!

网友:
相对朗宇2216来说XXD2217性价比更高,
还是4MM的轴,朗宇3MM轴。。。连XXD2212都不如呐。
2212的话过段时间你就觉得动力不满足了

XXD2217 KV1100,40a电调 9047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弄的1.4塞斯纳    我配的是  原厂3536 KV 900   紫马达  好盈40A 电调   2200M  25C  花牌电池   老手说说 ...

这样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配可以

那就放心老 就怕买错耽搁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弄的1.4塞斯纳    我配的是  原厂3536 KV 900   紫马达  好盈40A 电调   2200M  25C  花牌电池   老手说说 ...

我也是1米4塞斯纳,前几天才买的,还没有到货
配的2216 kv800 好盈30A 2200 20C格氏 9g舵机 天7控,对了,还有个电压检测报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1米4塞斯纳,前几天才买的,还没有到货
配的2216 kv800 好盈30A 2200 20C格氏 9g舵机 天7 ...

我的也还没到 估计明天就到了。 你的配置也可以啊,我买了4块电池 一起用掉1200  你的用了多少 我估计我买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1米4塞斯纳,前几天才买的,还没有到货
配的2216 kv800 好盈30A 2200 20C格氏 9g舵机 天7 ...

你也是刚开始玩吗? 我也刚开始玩! 等JJ到了还不知道会会秒炸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1米4塞斯纳,前几天才买的,还没有到货
配的2216 kv800 好盈30A 2200 20C格氏 9g舵机 天7 ...

你买的是 四轴机的电机吗? 那你浆买的多大的呀?

网友:
新手?2212 kV1000,APC 9×6E桨,11.1V 1300mAH电池,这个配置通吃所有翼展1米左右的前拉慢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还没到 估计明天就到了。 你的配置也可以啊,我买了4块电池 一起用掉1200  你的用了多少 我估计我 ...

价格差不多吧,先买了两块儿电池,还有个B6平衡充,还有点儿别的小零碎什么的。950(不包括控),其中有35运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是 四轴机的电机吗? 那你浆买的多大的呀?

桨是1147吧好像,什么是四轴机的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桨是1147吧好像,什么是四轴机的电机?

就是多轴飞机啊   4个浆那种  你那电机拉力可能刚好拉动飞机   是老板叫你买这个电机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是多轴飞机啊   4个浆那种  你那电机拉力可能刚好拉动飞机   是老板叫你买这个电机的吗?

看了很多大家推荐的配置选的这个,老板推荐的是原装的一个什么型号,我没要....不知道这种能不能装多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很多大家推荐的配置选的这个,老板推荐的是原装的一个什么型号,我没要....不知道这种能不能装多轴上

你这个就是装多轴的电机 以后你玩多轴就可以少买一个了

网友:
1.2米的是MD-182吧? 我配的是XXD2814电机,1047和9*6桨,天行者40A,杂牌35C电池,14元舵机。 都是便宜货,一样爽飞, 平地滑跑起飞3-5米,手抛起飞各种爽,起飞后控制好油门飞行十分钟以上。
但是大电机加大电池此机此机头会稍偏重,要把电池仓向后挖一点。

网友(2013-06-13):
翼展1.2米的小赛建议:
电机:朗宇2216KV880(扭矩大,能爽飞)
电调:ZTW40A
桨:1147
舵机:辉盛或者银燕都行
电池:3S 2200毫安

这样的配置,以后电调和电池可以用在64MM涵道飞机上,也可以用在450电直上。

网友(2013-08-04):
引用 网友C:
我用2212  1400KV  30A的电调  用1047的浆,飞下来电机电调都不烫。

1400KV 用1047桨啊??

网友(2013-09-21):
1.2米塞斯纳 2212 kv1250 合适不

网友G:
新手学习了。。多谢

网友:
我也是自己做了个塞斯纳1.2米起飞重量850克用2212没起来,准备是2216试试。主要是失速问题。

网友H:
新手不建议涌大桨,最好用1400KV电机、8040或9037的桨。桨太大,落不好,极易伤桨。

网友I:
塞 好飞机!

网友J:
谁能给个具体的计算公式啥的?都是经验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