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

楼主(2013-02-16):
   刚要带机去首次试飞,不料打开控,再接机的电源后,只一次提示音,然后电机出现正反的抖动。(以前试机从未出现过)请教老师,这是咋了?如何检测?(现电池电压:11.39V)

网友:
缺相了?检查电机到电调连线。

楼主:
哪位老师在呀?我急!

网友A:
你是用的3s锂电吗,如果是,电压太低了

网友:
对。。电池电压也低了。

网友B:
油門行程  哈哈哈  曾經有人也是這樣的問題  以為電調壞了  然後就把電調給我了  我又讓他復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門行程  哈哈哈  曾經有人也是這樣的問題  以為電調壞了  然後就把電調給我了  我又讓他復活了

要不你把電調也給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門行程  哈哈哈  曾經有人也是這樣的問題  以為電調壞了  然後就把電調給我了  我又讓他復活了

   谢谢!但不知“油门行程”啥意思?是在控上调?望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3s锂电吗,如果是,电压太低了

对,3S的,如4小时还充不上是否电池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不知“油门行程”啥意思?是在控上调?望告。

電調上調 只用油門通道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調上調 只用油門通道就可以

哎,我是纯菜鸟,望详细教导。是否在接收机只插电调?然后具体咋调?

网友C:
菜鸟兄:

你这不是电压问题。

(1)  油门行程设定:
      对频时手捉飞机,把油门杆从最下推至最高后即拉至最低。拨电再插一次。
      只做一次,以后开控前把油门拉至最低位即可。

(2)  电线松脱虚焊:
      检查电池插头、电调插头、电调接电机插头、电机插头 。
      如有松脱虚焊,或只余部份幼线未断,都会有你这情况,补焊即可。

陈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菜鸟兄:

你这不是电压问题。

陈伯正解   不过电池到11.39也快到了,不要再放电了,小心过放。电池非下来在每片在3.7-3.8左右比较合适。还有你说4个小时好像冲不满,是不是用B3的充电器?如果是可以考虑换一个B6或A6,冲起来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3S的,如4小时还充不上是否电池坏了?

3S电池,1C(常规)充电,一个小时就应该充好。
我的飞了30个起落,平均75分钟充好。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菜鸟兄:

你这不是电压问题。

陳伯  的方法就可以 還是陳伯有耐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我是纯菜鸟,望详细教导。是否在接收机只插电调?然后具体咋调?

方法12樓  陳伯的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菜鸟兄:

你这不是电压问题。

陳伯 小911練得怎麼樣了

网友:
如果是450机,如果LZ连油门行程都不知道,建议还是别玩了,线把理论学扎实再说,否则.....
坐等见红照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陳伯 小911練得怎麼樣了

模鬼兄:

小四通、小四轴早已玩腻了。
现飞450有副翼,但每炸必修,对老人就不爽了。

现主玩电固、电滑,这可爽多了。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鬼兄:

小四通、小四轴早已玩腻了。

有人话炸炸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菜鸟兄:

你这不是电压问题。

請問:   陳伯兄設置油門行程有危險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兄:

你这不是电压问题。

             太感谢陈伯多次帮解。我先以为两电池换试都同病,所以便充电了,但充2小时后,平衡充(买机时一起给配卖的--BC-3S10型)闪灯息,结果测电压10V。分解开测,有一块(副级那块)3V。看来电池也坏了一片,准备自己配一块看看吧。现给另一2200毫安时的充,1.5小时了,还在11.5V。不知是否又有啥情况了。那坏了的电池第一次充4小时才告满。看来玩航真是用精力和银子堆的。学吧!还望老师们多指教!下一步我按您提示再试一下电调那部分。

网友:
还是好人多

网友:
电调和电机有线  没有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陈伯正解   不过电池到11.39也快到了,不要再放电了,小心过放。电池非下来在每片在3.7-3.8左右比较合适。 ...

谢谢关照,我已定了B6了。决定淘汰那简易平衡充。那充就没充到过4.2V(也可能我不会用)。没充好的电池已分别把每片抢救到3.8V,等好充到了再学习吧。再有问题再请教大家。望别烦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关照,我已定了B6了。决定淘汰那简易平衡充。那充就没充到过4.2V(也可能我不会用)。没充好的电池已 ...

菜鸟兄:

如有能力的买比B6好多的A6吧。
B6的平衡太慢也平衡不好。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兄:

如有能力的买比B6好多的A6吧。

谢陈博,我的B6到了,试充还好。就是在“保存锂电”那档充机的热度较高。好像在1A放电时功率件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