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8FG SUPER 所有摇杆方向全反

楼主(2013-02-16):
反向设置里都是NORMAL,但是实际上油门 方向 扳杆都是反的
到设置里恢复初始设置也没用

网友A:
再设置一下啊

网友B:
那你到设置里面把所有通道设置反向不就行啦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啊,又不影响精度。

楼主:
哎 我也知道啊 但是治标不治本。关键过完年就莫名其妙开机就全反了

网友D:
可能是你没有给他压睡钱.

网友E:
可能是你换了一架飞机模式了

网友F:
可能是你没有给他压睡钱

网友G:
控倒着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