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接收机供电不足,该选择多大的电容?

楼主(2013-02-16):
在接收的正负极上接入一个电容,改怎么选择电容呢?

电压的电压 大于接收机输出的电流就可以

而电容的容量单位跟放电能力 是什么关系呢

希望有模友指点一下啊!

网友:
一般选择3000微法左右就差不错了,看舵机电量需求

网友A:
有什么用途?求科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用途?求科普~

貌似是为了防止esc突然断电,然后电容就可以提供段时间的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为了防止esc突然断电,然后电容就可以提供段时间的供电。

接电容才能维持几秒。。。。。。突然断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电容才能维持几秒。。。。。。突然断一下是可以的。。

对啊。。想法是好的。。但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所以。。不如去买scorpion backup guar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啊。。想法是好的。。但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所以。。不如去买scorpion backup guard

赞成。。。也可以简单点。。。俩二极管+2s铁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赞成。。。也可以简单点。。。俩二极管+2s铁锂。。

俩二极管怎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俩二极管怎么用?

这样当然有损失了,因为有压降一个串在BEC到接收机,一个串在电池到接收机。
电池到接收机的可串可不串,因为2s铁锂一般比BEC电压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当然有损失了,因为有压降一个串在BEC到接收机,一个串在电池到接收机。
电池到接收机的可串可不串, ...

算了。。我还是直接scorpion backup guar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算了。。我还是直接scorpion backup guar了。

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钱。。。。

还好啦。。没有一块lipo贵。。

网友:
再上一块单独的接收电,不就解决了

网友:
没太大用途,接上舵机,电容能量会很快就放掉,维持不了多久的。

网友:
可以防止跳舵

网友:
主要作用是滤波。

网友(2013-08-27):
果断法拉电容搞起......5F

网友:
法拉电容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