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新模友的疑惑,简单明了的问答

楼主(2013-02-16):
本帖将长期补充新问题,解决新模友的疑惑,简单明了的问答。感谢广大老模友的支持。会不定期的将问题重新编辑。

新手请教,什么样的配置,多轴能飞多高,多久

1、轴数越多越稳吗?
答:理论上是的(感谢selith 的回答)

2、轴数越多,飞越高吗?
答:两者没关系(感谢selith 的回答)

3、遥控越贵越好吗?
答:总体上来说没错(感谢selith 的回答)

4、电机的转速对飞行高度有影响吗?
答:没有影响(感谢selith 的回答)

5、怎么选电机省电又有动力
答:买直机(此回答不太明白)(感谢selith 的回答)

6、飞控选择什么样的才稳,价格又适中
答:不调就稳定的价钱不便宜,便宜的需要调好才稳定(感谢selith 的回答)

7、电调是否A数越高越好
答:本质上来说是的(感谢selith 的回答)

8、机架材质塑料的如何看结构强度。
答:塑料的不靠谱(感谢selith 的回答)

9、遥控的的距离是根据什么定的
答:距离是功率决定的。(感谢mrdgchen  的回答)
     距离是由控的发射功率和接收机的灵敏度决定的,同样是1w图传,罗美的就比柏通的距离远,因为罗美的接收做得好,控也一样。。。(感谢alksks 的回答)
     决定距离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天线。天线驻波比越小,效率越高,能量会更多地发射出去,而不是用来加热功放管。  此外,定向天线比全向天线距离远的多(感谢旗舰 的回答)

10、2.4G遥控器和FM遥控器哪个效率更高
答:WFT06X系列标准配置距离可超过700米,WFLY 天地飞2.4G系统主要是看用的是什么接收机,各接收机的距离会有不同,在电磁环境良好的开阔地带,WFR04S地面直线距离大于600米,WFR06S地面直线距离大于700米,WFR07S地面直线距离大于800米,WFR09S(双核、双天线、双路接收机)地面直线距离大于900米(感谢LHJ 的回答)

FM特点是穿透性强,缺点是天线不合适多轴2.4G特点是天线足够短,点对点的对频减少了干扰,缺点是穿透性不足(感谢selith 的回答)

11、电机声音大,如何解决
答:直机只要主电机做动力就可以了,理论上达到省电又动力足,多轴要两个以上的电机做动力组声音大是无刷的特点,有条件搞消音或高速内转子电机加减速组。(感谢selith 的回答)

·····································
···········································

能否更详细些,请不吝赐教,在下洗眼观看。

网友A:
1、理论上是的
2、两者没关系
3、总体上来说没错
4、没有影响
5、买直机
6、不调就稳定的价钱不便宜,便宜的需要调好才稳定
7、本质上来说是的
8、塑料的不靠谱

注: 请LZ多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理论上是的
2、两者没关系
3、总体上来说没错

犀利

网友B:
楼主的所有问题都绝对可以排到论坛经典问题前三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所有问题都绝对可以排到论坛经典问题前三位

赞成。。。太经典了。。。沙发的回答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理论上是的
2、两者没关系
3、总体上来说没错

顶沙发。

网友:
距离是功率决定的。。回答完毕。。。

网友:
完全同意沙发的

距离是由控的发射功率和接收机的灵敏度决定的,同样是1w图传,罗美的就比柏通的距离远,因为罗美的接收做得好,控也一样

网友:
补充一点。   决定距离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天线。    天线驻波比越小,效率越高,能量会更多地发射出去,而不是用来加热功放管。  此外,定向天线比全向天线距离远的多。

网友:
关于遥控距离从天地飞官网找到一些

WFT06X系列标准配置距离可超过700米,WFLY 天地飞2.4G系统主要是看用的是什么接收机,各接收机的距离会有不同,在电磁环境良好的开阔地带,WFR04S地面直线距离大于600米,WFR06S地面直线距离大于700米,WFR07S地面直线距离大于800米,WFR09S(双核、双天线、双路接收机)地面直线距离大于900米

网友C:
直机只要主电机做动力就可以了,理论上达到省电又动力足,多轴要两个以上的电机做动力组

声音大是无刷的特点,有条件搞消音或高速内转子电机加减速组

FM特点是穿透性强,缺点是天线不合适多轴
2.4G特点是天线足够短,点对点的对频减少了干扰,缺点是穿透性不足

网友:
最重要的一点没写------“请LZ多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