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版 亚拓 550E DFC 装机 内附6通道接收机设置 凤凰90A电调设置

楼主(2013-02-16):
【開 箱 文】-亚拓 TREX 550E DFC
【機身編號】-L123111506
【作        者】-炸鸡了吗
【內        文】-
先做个组我介绍:
本人入魔2年,飞过450   3架其中2架亚拓。现在服役的有亚拓600EPRO 一架,550E DFC  2架,遥控器用过DSX9  T8FG 目前是XG11
OK 主角登场了!!!!!

由于年底促销价格感觉非常合适所以一次购进了2台
第一台装机用了1周时间,由于工作忙没整块的时间,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通过总结第一台的经验第二台一个晚上搞定了,两台风机都没共振不会出现嗡嗡声音,大桨尾桨全部换装了600的下面看图吧

头罩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就是不知道买个新的多少钱。淘宝上没看到有。
下面先看看电子设备,由于不是高压舵机,为了省钱选择了6通道接收机JR 611B,够用了

电机线自己外加了一层热缩管,因为怕和碳板摩擦搞坏

装机我习惯从小件开始动手,先把悬疑头和尾波箱搞定,主要是细心 注意打螺丝胶,主轴两面螺丝出厂有油打胶前最好把油擦干净,尾中联出场前已经上过胶了就不必拆了,但是其他部位必须全部上胶。

很多大侠发的装机贴已经有拆解尾巴的图片了,我就不再发了只要大家注意胶水用量就OK了,说明书写的很明白。

按照说明书写的看下垂直,然后用一只手使劲按主轴并且左右晃动,此时机身未打螺丝胶,等到机身完全装配好了再打螺丝胶。每次只打1个螺丝的保证机身设备不变位置。
没问题了下面装设备 舵机中立点先在下面找好了再往飞机上装,我这里就不上图了。

OK半个侧板完成

看看成品

下面插入主轴,安装十字盘,开始调机

这里的步骤完全按照3GX的说明书调节,正负12度循环螺距8度本人用过V8 小姨子 现在用3GX,感觉3GX 3.0 不错 经济实惠好用不贵。
3GX 微调的数据初次飞行不用调节,基本没问题。
由于用6通道接收机下面是接线的图片 请大家参考

为了方便维修,采用了外部走线的方式,难看了点。
下面是遥控器的设置图片 供大家参考

系统菜单里面的通道功能设定

舵机中立点调节

十字盘混空,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是通过此处来调节的

此处为油门行程的设定,具体设定方式是,将此处油门数据调整为60,然后油门推到最大,电调插电,开始调最大值,直到听到提示音,然后摇杆拉到最低调最小值直到听到提示音。JR 是60开始F的控好像是30开始。

悬停油门曲线

3D油门曲线1

3D油门曲线2

悬停螺距曲线

3D螺距曲线

熄火降落

锁尾感度

时间
设定完成 下面是电调
首先您要买个电调设置线 然后去官方网站下 载一个小小的软件。
打开软件连接好电调,电调设置时候不必给动力电

我是按照定速设定的,

我感觉凤凰电调的换启动非常好,定速也不错足够我玩了就是油门行程设定太另类了
550是本人今年主力练习机,经济实惠配件与我的600完全通用,飞起来动力相对600要柔和点,不过爆浆的声音也很好听。并且送的5200电池可以给亚拓700使用可以为今年年底做准备,如果700还促销就搞2台700玩。

end

网友A:
锁尾设置有点问题!
你没选择T•LOCK模式,启动后请看清陀螺仪是否工作在锁尾模式!

网友A:
还有Rg611受控距离只有300米,装在550上很不靠谱,接收还是不能省,上83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设置有点问题!
你没选择T•LOCK模式,启动后请看清陀螺仪是否工作在锁尾模式!

开始我也是选择的您说的那种模式 但是就是不锁尾, 选择这种模式才锁尾 我也很舞迷。。。。。。 那位大哥可以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Rg611受控距离只有300米,装在550上很不靠谱,接收还是不能省,上831吧!

我看 饭饭 都在700级别的飞机上用611B 他飞都没问题 我肯定更没问题了 我不折腾。 我也相信JR

网友:
亭牛逼大了

网友:
顶啊,亭哥有钱人啊,一买斗是两!!!

网友:
标准的  十五字  有没有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是选择的您说的那种模式 但是就是不锁尾, 选择这种模式才锁尾 我也很舞迷。。。。。。 那位大哥 ...

选了T.LOCK之后,选N就是一般模式,选T就是锁尾,说明书上有的啊!

网友:
现在流行550一次买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了T.LOCK之后,选N就是一般模式,选T就是锁尾,说明书上有的啊!

谢谢 改日 我试试 谢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是选择的您说的那种模式 但是就是不锁尾, 选择这种模式才锁尾 我也很舞迷。。。。。。 那位大哥 ...

在控里把第5通道反相试试。

水平有限,谨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控里把第5通道反相试试。

水平有限,谨供参考!

JR 说明书 写的不是很明白 不过目前情况飞机锁尾 也能飞,3D 也没问题 经过测试 在NORMAL 情况下 普通感度情况下 是锁尾的 刚才调节到了T。LOCK模式 下面调节到了POS0:T 73%  也是锁尾的  但是如果调节到T.LOCK POS0:N 73% 没锁尾。为啥我也说不清楚。。。。过不没影响飞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是选择的您说的那种模式 但是就是不锁尾, 选择这种模式才锁尾 我也很舞迷。。。。。。 那位大哥 ...

LZ,3GX配JR/SPEKTRUM的6通接收机会有点问题。JR/SPEKTRUM的控默认第7通道AUX2作为感度GYRO通道,第5通道GEAR作为定速通道,所以LZ可以在控上将GEAR通道修改为感度GYRO通道

网友D:
问一下楼主,这里的两个地方,金属双向螺丝和球头口是不是都要全部拧进去???

我安装的时候,没把球头口全部拧进去,我发现螺距最大和最小的时候,升降会有点干涉,不知是不是我这里没拧好。。。

还有的是,这个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对,是不是 设置 50 0 50 ,然后逐步增加微调来设置的那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这里的两个地方,金属双向螺丝和球头口是不是都要全部拧进去???

我安装的时候,没 ...

这个部位金属丝扣全部拧到底部,和球头口链接的部分拧到差1圈到底

网友E:
两个550,头罩出不出?我想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550,头罩出不出?我想来一个。

两个全装起来了 一起飞 一起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3GX配JR/SPEKTRUM的6通接收机会有点问题。JR/SPEKTRUM的控默认第7通道AUX2作为感度GYRO通道 ...

上面遥控器截图 是把 GEAR 输出 GYRO 要不6通道肯定不能飞的

网友(2013-04-04):
用了3GX还需要在遥控里开十字盘模式啊,我怎么看说明书里是不需要设置,小弟不懂,求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选了T.LOCK之后,选N就是一般模式,选T就是锁尾,说明书上有的啊!

中山哥为何说611B距离是300米?

网友:
才2100转。。。。你能飞什么???悬停??航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中山哥为何说611B距离是300米?

我自己拉距离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拉距离测试过!

地面距离如实测300米,那空中距离约是地面的一倍600米,保守点空中约500米.

网友:
请问,电调在电脑上设置以后,还在控上设置吗?

网友G:
1700转能悬停吗?这个转速配上3GX怕是没离地都翻过去了吧!说明书上建议悬停1980转,3D2730转!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还有Rg611受控距离只有300米,装在550上很不靠谱,接收还是不能省,上831吧!

中山哥,不会那么短距离的。
我之前玩固定翼一直用6通的。至少600米了都没事。
还有个4通的。也没失控过。
甚至4通说明了是近距离接收。~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中山哥,不会那么短距离的。
我之前玩固定翼一直用6通的。至少600米了都没事。
还有个4通的。也没失控过 ...

我自己用611拉距离,不到280马上失控,不过是地面上的距离,在空中估计会远一点~
但是不排除是我的那个611接收有问题,现在已经被我送会青岛JR去检查维修了~~
所以我对611没什么信心!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611拉距离,不到280马上失控,不过是地面上的距离,在空中估计会远一点~
但是不排除是我的那个6 ...

可能是你那个的问题。我这里那个411都超过300米了还是没外面那条接收线的。
没事。飞450用611
700用8~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你那个的问题。我这里那个411都超过300米了还是没外面那条接收线的。
没事。飞450用611
...

今天刚快递回去JR了,等他们检测一下吧~

网友(2013-05-04):
装好了吗 有么有重心不对的现象!

网友:
很好的说明啊!学习

网友(2013-07-25):
引用 网友G:
1700转能悬停吗?这个转速配上3GX怕是没离地都翻过去了吧!说明书上建议悬停1980转,3D2730转!

人家用的是 600桨。。。。  如果3D 用2700转会吓死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