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低级错误,没有校准电调油门行程就飞直接侧翻炸机

楼主(2013-02-16):
看着说明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设置不了油门行程(好盈铂金30A),然后就不当一回事直接飞了,果断侧翻炸机,损失2个桨,一个电机运转声音不正常估计也挂了。

另外问下,怠速的时候,所有电机是不是都转的?

我那F550 推20%油门的时候 只有3个正桨转,再推10%,还剩1个不转,要推到50%以上6个才都转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是让电调知道遥控器的行程是多少,一般是900-2000,如果不做油门校准,那么有的默认是1500-3000,有的默认900-1300,有的默认2000-5000,这样不翻属于运气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是让电调知道遥控器的行程是多少,一般是900-2000,如果不做油门校准,那么有的默认是1500-300 ...

炸了啊,不过损失不惨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了啊,不过损失不惨重……

校准很简单,电调和电机接好,电调的信号正负极对接收机油门的信号正负极,然后遥控器油门最大,给电调上电,根据说明书得要求,把油门拉到最低就OK了

网友:
我第一次也是没校准   飞低还好   一飞高了稍微有点风就猛晃  首飞上树了   悲剧

网友:
同问,四轴的电调油门行程可以焊接到中心板后,通过飞控统一设置吗?
   电调不带T插,无法单独设置

网友:
我是逐个加电,直接插到接收机油门通道来设置的。

网友(2013-07-02):
仔细看铂金30A 说明书,我就不信你设置不了油门行程!

网友:
我一直没校准就飞啊。
除了四合一电调校过,一般单个电调拿了来就用

网友:
几块表拿来就带,每个都显示时间但不一定对。

网友(2013-12-09):
悲剧啊,我的跟你一样

网友:
损失不大吧

网友: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
我当初也这样,怀念我炸碎的N多桨

网友:
悲剧啊  处女航啊

网友(2014-02-25):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
好盈铂金没有BEC,要另外给接收机加电才能校准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