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电 有个电源 帮忙看看

楼主(2013-02-16):
(无正文)

网友A:
看什么呢?参数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呢?参数都有了。

不好意思 好多英文都不懂 还有些数字表示什么的也不知道,
比如@后面的数字代表什么呢?
这个电源多少w的呢 ?
要是能详细帮我讲一下就好了,谢谢

网友B:
不懂哎,输出
功率=输出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哎,输出
功率=输出电压*电流

@后面的是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的是电流吗

按照参数来讲应该是,112a电流差不多,这个电源输入2200w,输出也要跟上,你看看输出端接线粗吗,要是很粗那就是了,实在不相信,就拆开看电感

网友:
电源出我吧,老哥

网友:
拍清楚点啊

网友C:
看不太清楚,应该是交流输入200-240V也就是适用我们的电压,直流输出应该是3.5V,12.6V。5.1V几个电压,但电源的输入端还有个200VDC的标示,莫非还可以做DC-DC的转换,还有一个CPM mode不知是一种什么模式。
另外如果3.5V有100多安的输出电流,输出线应该是一个线束多条线并联输出,如果一条线缆就应该很粗了。没有输出线就应该有大的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太清楚,应该是交流输入200-240V也就是适用我们的电压,直流输出应该是3.5V,12.6V。5.1V几个电压,但电 ...

嗯 输出有三块覆铜板 没有线 还有十几二十个插孔 看不太懂  意大利产的

网友:
多几张图大家才能更好帮你解答啊~~~
也可以为大家多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