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 与玉兔飞控比较

楼主(2013-02-16):
现在用的MWC飞控  打算入玉兔  不知道的两者对比怎么样    求各位魔神留言

网友:
一个开源,一个不开源

高玩喜欢开源自己编点东西

新手喜欢傻瓜式的不开源

网友:
玉兔能像 Naza 穩嗎

网友:
你说可能一样稳吗 一个288 一个1400

网友:
玉兔的飞控现在做的还可以,如果调的好的话也相当的稳,但相比NAZA还有很大差距。MWC的飞控扩展挺好,但不太好调整,个人意见

网友A:
单反和卡片机的区别

网友:
喜欢简单可以玉兔,如果喜欢调试乐趣可以搞开源飞控。对飞航线感兴趣可以海盗 APM 不过看到玉兔单板都要288要一套下来才比较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反和卡片机的区别

不过我觉得MWC是单反,NAZA是卡片。傻瓜NAZA。

网友B:
有MWC了还入玉兔干什么。调好了几乎可以在各个方面秒飞玉兔。估计LZ不会调。MWC绝对比玉兔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MWC了还入玉兔干什么。调好了几乎可以在各个方面秒飞玉兔。估计LZ不会调。MWC绝对比玉兔稳。

确实找不到感觉  调的费劲

网友:
单反不一定比卡片机效果好 这个得看人

网友:
个人是看中自己用arduino+传感器焊一个MWC成本很低廉……

网友:
MWC得耐心调整,功能强大
玉兔娱乐很方便
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
MWC而且代码比较简洁..要自己实现一些东西也比较方便...如果你的机器正好是450轴距,,kv1000左右的电机..实在调整不好可以试试调节一下低通滤波器 然后做下浆平衡用默认参数飞一下试试

网友:
入MWC,功能强大。MWC绝对比玉兔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找不到感觉  调的费劲

多调调。能调好的。

网友:
呵呵,我是一点都不懂的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MWC只能支持4轴吗?
对轴距有限制吗?
能支持3轴芸薹自稳吗?

mwc还可以六轴呢!
对轴距没限制!
应该支持三轴自稳!

网友E:
现在的MWC支持最多的是6轴,轴距绝对没有限制,三轴自稳嘛,我买的克瑞斯SE的MWC飞控只有二轴增稳。觉得MWC调试绝对是挑战,但是,要是调试好了,那就绝对牛了~

网友F:
入了MWC,支持一下,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