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不过这确实是个担心的问题,我现在看的几个都是很小的滑台,Y轴本身100mm左右,不知道能不能行?
如果要 ...
这几种小滑台我都看过。。。
最后买了个三寸十字台钳,都没办法正着装在那个小工作台面上。
装在下面的底座上也许可以,但就要改台钻的主轴箱,让它可以升降。
最主要的是经济账算下来划不来啊。
一台西湖台钻最少也要7-8百,一个十字工作台好点的也要4-6百或更贵。
加上乱七八糟的,这样已经接近2K木有鸟,还不一定能用。即使能用,说实话效果也不咋的。
只要入迷小床,将来进铣床那可以说是几乎肯定的,这样以前买的这些就成了一堆垃圾,用也木有用,出又木人要,扔了还心痛。
果断进小铣是唯一正确选择。

网友A(2013-02-17):
这三种十字台我看了都不只几十遍了。说真的,楼主真想要铣床的话,直接买台2K以内的多的是,别想着钻改铣能做啥精细一点儿的活儿。楼主看上的这三款十字台,价钱在前面添个“1”或者直接乘以“2”就实现了。我玩儿“钻改铣”四五年了,这点儿我有发言权。目前正在考虑D台机头能旋转的小钻铣,成本在2500块左右,要不是考虑要实现机头旋转,我花1700块能买台挺够用的小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铣就不是必要的了。
台钻光是要钻孔的话,十字工作台也不是必须要的。冲洋冲眼定位就行了,最 ...

嗯,怎么说呢,铣还是要铣的,只是不要求什么精度。以前用人肉铣出来的零件,现在都在用呢,主要就是起一个打样的作用。
回过来,其实这3种滑台没多大区别吗?我比较喜欢那个立博的,但是他是三角形丝杆,是不是比梯形丝杆差些?螺距更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种十字台我看了都不只几十遍了。说真的,楼主真想要铣床的话,直接买台2K以内的多的是,别想着钻改铣能 ...

谢谢建议,1500左右能买到?哪怕是D的也可以啊,我还不喜欢那种绿油油的工业机器放在家里呢。能不能给推荐一些?我看到的2000以内的小铣床,也就是一个台钻+一个十字滑台,只不过做在一起了,本质上没区别啊。求解释~

网友:
如果用台钻,,加十字台,,,就买便宜,行程大的,,,因为台钻圆立柱决定只能粗用,,,工作台精度再好,,,钻夹头主轴会因为受力移动,失去精度,所以,我认为这是台钻底子弱,决定钻改铣床注定不会有好精度的,,,,,,,,,,,,,粗用还行,,要精度上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