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马达KV值与马达齿的问题

楼主(2013-02-16):
请教各位大侠,听说450 无副翼直机的KV值与马达齿的搭配很重要,KV值高了暴力且不好飞,低了好飞又不够灵活,望指教如何搭配两者才能兼顾,3D就飞一般的,如:钟摆等动作。如果用
“
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450终级动力!H2221 3980KV 新款”
,
可否? 搭配多少马达齿最合适? 谢谢

网友A:
我也是这个电机 用的11T斜齿、

网友B:
这个电机我用9T的。。。11T是不是太暴力了点。。

网友C:
低KV值马达配高T数电机齿,大桨转速在3000转左右可能比较适合你

网友D:
3980的KV算是比较高的了,,一般都是34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