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马达 与 马达齿的问题

楼主(2013-02-16):
请教各位大侠,听说450 无副翼直机的KV值与马达齿的搭配很重要,KV值高了暴力且不好飞,低了好飞又不够灵活,望指教如何搭配两者才能兼顾,3D就飞一般的,如:钟摆等动作。如果用 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450终级动力!H2221 3980KV 新款”可否? 搭配多少马达齿最合适?      谢谢

网友A:
3980KV搭配12T或者13T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80KV搭配12T或者13T

有的说,3980KV值飞450 太高了,不仅耗电,而且还很危险,对吗????

网友:
还有油门螺距曲线的匹配

网友:
花牌那个3980最高用12T马达齿配150直齿大齿盘,13T有点儿高了,要稳定飞就11T也可

楼主:
谢谢,   如果用3800KV,配13T可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如果用3800KV,配13T可否?

同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如果用3800KV,配13T可否?

3800KV可以用13T配150大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