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700NSP,来令片

楼主(2013-02-16):
前两天想把我的700NSP改成DFC,入了VBAR的快速版,结果发现快速版不能调十字盘模式,没改成。
只有等升级VBAR了。
今天觉得气温还可以,头脑发热就把原来的有副翼的旋翼头换上了。
并且还换了摇控器T8FG,悲剧的是油门方向反了,启动时毛车了。
当时,我就把住大桨,关上电,推油门到底,熄火了。离合器烧了,人没事,飞机也没事,幸运极了。
想了一下,就知道油门通道方向反了,因为换新摇控器了,所以把这事忘了。
修机机吧。正好有备的来令片,换上就行,找502把来令片粘上了。
重新装机,费时间。
重新启动。
又悲剧了,离合器太紧了,根本启动不了,大桨和发动机始终连接。
看了一下,是来令片太厚了,拿搓,搓啊搓,搓啊搓,终于可以装上了,天黑了。
今天试不了。
悲剧啊!

模友们,提醒一下,新换的来令片,一定要试一下再装,谢谢!

网友:
不对吧,装好了,不应该厚的,是不是老的没有清理干净,另外积压方式是不是不对

网友:
不要锉摩擦片,塞不进去八成是离合甩块变形了,拿出来用东西垫着砸砸就好

网友:
其实快速版也可以用在600和700N上的,陀螺反装正选项 副翼螺距反响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这样装来令片的:先装罩杯清理干净,将来令片放入罩杯试一下长度,在接合处做记号后,长出1MM切断,然后打满502压入来令片,等502凝固后,放入离合器转几圈,取出离合器,用电磨将离合器与来令片有磨合的地方打磨到离合器在里面转动不阻力就可,如离合器放入困难说明有变形的情况,建议用台虎钳夹紧一段时间处理变形,这样不伤离合器。

网友:
通常买 亚拓原装的蓝令片不会长,刚好。
另外粘这个不建议用502,我是用24小时干的金属AB胶。

网友:
用24小时干的金属AB胶

网友(2014-07-26):
我看了这么多人更换来令片的,有的人说来令片长了,有的说必须要什么AB胶,有的人说来令片压不紧。其实方法都不太正确。更换来令片首先一定要把老的铲除干净,铲除干净之后你就会发现杯罩内壁有横条格,再用清洗剂把格槽里的杂物清洗干净。如果老的来令片没有清除干净,那么新的来令片放进去就会长了一点。亚拓来令片的长度是刚刚好的,如果你要切短那就大错特错,道理你应该会明白。然后把新的来令片围成一个圈再慢慢挤进杯罩中,先不要完全挤进去,只挤进来令片高度的1/4就行了,再用502胶水或AB胶在来令片周围涂一圈,然后用手压进去就可以了,检查来令片周围是否都压到底了。这样来令片压进去是刚刚好的,非常紧。不用胶水都OK,不过用点胶水粘一下更好。

网友:
用AB胶粘接就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