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MX进角选多少合适?

楼主(2013-02-16):
450MX进角选多少合适?默认15°
我的是1700KV的6S
电机
!谢谢了!
还有PWM默认12Khz

网友A:
你的是什么电调,一般设置15度就可以了。

网友B:
LS混分的

网友C:
我用花牌45A配蝎子2010kv,选自动进角

网友D(2013-10-31):
同问,铂金40A ,ALIGN 450MX 1700KV ,进角设多少?铂金没有“自动进角”

网友E:
看那个进角启动电机顺畅就用那个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