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接电调的时候的打火问题

楼主(2013-02-16):
打火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给插头并联个电容就不打火了

网友:
电容火花会更大

网友:
可以在论坛搜一下,有打火电阻的帖子

网友:
电池打火会对电池有影响吗?还是有什么不好的?求教啊

网友:
6S电池火花还不小,接头有地方都黑了!

网友A:
一般3s没问题,6s以上肯定会打火,主要是由于连接电池的瞬间电池会给电调大电容充电,短时间电流很大,从而导致打火,打火会对接头有影响的,解决办法可以论坛搜索一下,加一个防止打火的电阻即可

网友B:
打火会造成接头铜软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喜欢这种刚发的帖子,如果火了就是个 前排,还可以混个脸熟; 万一那个白富美看中咱 ,说不定就把咱包养 ...

网友:
正常啦,3s~6s都有的。

网友D:
6s用T插,每次都很响,暂时没问题,公头前段(1/4左右)薄了,坑坑洼洼的,烧黑了,角也圆了.

打多了有问题吧,还没听说过因为打秃了接触不良的,
有经验的模友分享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6s用T插,每次都很响,暂时没问题,公头前段(1/4左右)薄了,坑坑洼洼的,烧黑了,角也圆了.

打多了有问题吧,还 ...

电调电容充电时电流大易打火,导致T插头前端烧蚀,但接触主要部位良好就行了。个人感觉烧蚀严重还是更换吧,既美观又踏实。至于哪些防打火电阻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3s没问题,6s以上肯定会打火,主要是由于连接电池的瞬间电池会给电调大电容充电,短时间电流很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调电容充电时电流大易打火,导致T插头前端烧蚀,但接触主要部位良好就行了。个人感觉烧蚀严重还是更换吧 ...

用2个3S加连接线还好,时间长了换连接线的母头就好了,
如果用6S的电池,不知道能不能用到电池报废?

网友F:
外加个电阻

网友G:
有没有模型用的微型空气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外加个电阻

旁接一个电阻确实可以避免打火,就像给彩电的高压包串接电阻放电一样,听不到啪啪声舒服些。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嫌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模型用的微型空气开关?

这个在地上跑的还可以搞定,在天上飞的就要增加负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旁接一个电阻确实可以避免打火,就像给彩电的高压包串接电阻放电一样,听不到啪啪声舒服些。但实际操作起 ...

厂家应该设计个两级的插头,第一道接通旁边的电阻通道,第二道接通主通道,一次操作就完成了前期的消火步骤与接电步骤

网友H:
打火无所谓,不伤啥!打的插头黑了换一个就行,没必要那样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