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 咋回事?

楼主(2013-02-16):
六轴机架、悟空飞控、Futaba10c
遥控器
,接手后到现在飞了二十多次,失控至少5次,有惊无险,到现在没找出原因 失控每次都是在空旷地带,在飞出距离500米左右时失控。求老师指点。

网友A:
很简单啊,两个人一起去,拿着飞机走出500米,看到底是怎么个失控法,能替换的原件,逐个替换了来找

网友B:
wukong有失控返航啊,设置一下,让它自己飞回来,这样保险,经常失控就要找原因了

网友C:
确定是失控还是控制器在纠正姿态

网友D:
这个失控率高了点 找原因呀·······

网友E:
还是找找原因吧,几千块钱的设备再飞机上啊……

网友F:
pcm?还是碳纤机架?碳纤材料对pcm的信号会有干扰和屏蔽,把天线漏出来试试

网友G:
悟空是什么

网友H:
这设备不奇怪。

网友I:
72m还是2.4g?

楼主:
已设置失控保护 失控后操作遥控器没反应 然后自己掉头飞回来 切姿态模式后遥控器又正常 距离近的时候没发生过 多数是在500米以外失控

楼主:
2.4G

网友J:
500外遥控不了吧

网友K:
楼主,你那叫脱控,失控是指没回来~;)

网友K:
我四,六轴都脱控过,不过都在800米以外,正想封自己脱控王子呢~就看到你的帖子了,封号让给你了~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