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控开发工程师提个建议。其他飞控也可能有用。

楼主(2013-02-16):
A控工程师:能不能给飞控设置一个侧风参数,方向多少?多少级?用开关切换,在起飞前或者飞行中切换。这样就更能保证飞机在切返航后安全回家、节省电量。大家说说是否可行?

网友A:
这些都是arkbird免调试的范围,因为飞控自动采集平飞油门的,而且随着偏航角度自动累加修正侧风的,比你说的方法智能。

不知试飞了吗?什么载机呢

网友B:
。。。。貌似没法测~~~~飞机往前飞气流一直往后……

网友:
昨天风很大 返航很给力

网友:
这个是返航PID调节中自动修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arkbird免调试的范围,因为飞控自动采集平飞油门的,而且随着偏航角度自动累加修正侧风的,比你说的 ...

还没试飞,飞机还没造好,准备DIY天行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没法测~~~~飞机往前飞气流一直往后……

是侧风,不是测风,是修正侧风,让飞控能在逆风时增加油门,顺风时减少油门,侧风时打舵或者打副翼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arkbird免调试的范围,因为飞控自动采集平飞油门的,而且随着偏航角度自动累加修正侧风的,比你说的 ...

飞控能不能在逆风时增加油门,顺风时减小油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能不能在逆风时增加油门,顺风时减小油门?

可以,这是智控的基本功能。
在速度低于设定速度或者高度低于设定高度,都会增加油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是智控的基本功能。
在速度低于设定速度或者高度低于设定高度,都会增加油门的

能不能减小油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减小油门呢?

油门由飞控接管,增减都可以,飞控接管油门后,飞起来特别省电,还有贴心的油门安全功能,防止调机的时候打手,说明书写得很清楚,先仔细阅读说明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侧风,不是测风,是修正侧风,让飞控能在逆风时增加油门,顺风时减少油门,侧风时打舵或者打副翼修正。 ...

飞控就是让飞机保持姿态啊~当然包括侧风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就是让飞机保持姿态啊~当然包括侧风修正!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