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三叶发动机排气管的问题

楼主(2013-02-16):
有哪个模友拆过三叶发动排气管里面那个隔片?拆了之后又会有什么效果?望指教。。。谢谢
如图:

网友:
增压用的

网友:
是不是防止混合气机外燃烧,或防止排气管喷火

网友:
提升油箱增压的效果。
拆掉会让排气更顺畅,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变大,但油压下降,应该会贫油,油针调一下就行。
一般使用拆掉没问题的。

网友:
增加低扭,适当增大排气阻力,你要是不习惯飞行中随时变化油门,油门通道当开关使,也可以拆了,声音更大些,高转更疯狂些

网友:
涡轮增压

网友A:
增什么压啊,只是消音的作用,说增压根本不符合逻辑,真要增压的话那么排气口就不能搞小点吗?笑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什么压啊,只是消音的作用,说增压根本不符合逻辑,真要增压的话那么排气口就不能搞小点吗?笑话

正解

楼主:
已经拆了,效果非常好!提速的时候排气管往外盆喷油的现象也消失了,噪音大么这个事情就无所谓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的新款21排气管里没这玩意

网友:
大点的发动机里有,小些的没有
就是消音用的,拆了马力更大
缸盖下面还有垫圈,发动机老了压缩不行了也可以拆掉,提高缸压。新的别拆,反火反转烧火头